贴标机如何防止跑偏呢?

楼主(2018-05-18):
附图为随便一个贴标机的结构。
请问懂贴标机的大神,贴标机绕来绕去有几个作用呢?
我只晓得是涨紧的,还有贴标位置的精度如果保证呢?
怎样保证重复贴标精度,不跑偏呢?
这玩意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还是需要实际调试经验的一个积累。
忘各位懂得不吝赐教。

楼主:
还有展会上一个立式贴膜机有个将袋子撑开的动作,没搞明白是咋回事。
里面左右各1个舌头,分别做了顶升和撑开的动作,空间是不允许这样做的,懂得指点一下。不懂的看也看不明白,我也说不明白。呵呵

网友:
合适的张紧力。有多种纠偏机构。

网友(点评):
百度里没有搜索到相关纠偏的。 纠偏应该是靠限位环卡住吗? 请教还有其他方式吗?

网友:
马克。目前也准备搞这一套设备。学习来

网友A:
贴标机模切机复合机之类的是靠辊的平行度和硬限位保证的,当然也不排除有装纠偏的

网友(点评):
平行度的保证在于加工吧?设计上采用2个轴承保证旋转轴不倾斜,别的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
正在学习当中,

网友:
实际中应用,但是还不明白原理,先马克

网友(2018-10-05):
引用 网友A:
贴标机模切机复合机之类的是靠辊的平行度和硬限位保证的,当然也不排除有装纠偏的

我们也是用的两个轴承

网友:
滚筒和辊座的加工精度和装配精度高吧。也有那种感应某条边然后滚筒前后移动纠偏的装置,锂电池设备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