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这些螺钉上面刻的数字和字母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8-05-18):
我要确切答案,不要估计。另外,如果哪位朋友能告诉我哪里能查到你的答案,万分感谢

网友:
数字代表螺栓的机械强度等级或者叫性能等级,比如,8.8级,10.9级,12.9级等。螺栓的性能等级分为10级。小数点前后的数字都有含义。小数点前面的数字是屈服强度除以100得出的;小数点后面的数字是屈强比。不知道是否记错了?
字母没看懂,不知道啥意思。哪位社友知道,赶紧普及下。

网友A:
能怎么说呢,百度这么强大,怎么会查不到呢

网友:
A2-70指的是性能等级,材质是不锈钢;接近304

  还有A4-70,材质是不锈钢316

有些字母无意义,应该是厂家自己做的标记

网友:
机械手册,找螺栓、螺母性能等级的部分,表格下方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
A2  :不锈钢材质304  ,70: 数字为性能等级公称抗拉强度700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怎么说呢,百度这么强大,怎么会查不到呢

百度查过了,不准确。关于字母,有的是表示材质,有的是厂家标示。但是我不确定上述哪些是材质,哪些是厂家标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度查过了,不准确。关于字母,有的是表示材质,有的是厂家标示。但是我不确定上述哪些是材质,哪些是厂 ...

所以我觉得其实你的正确做法是把你查到的,发出来,让大家看看是不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