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波纹管的问题

楼主(2018-05-18):
想用波纹管来做转接头,用在使用频繁的工况下,如图方案是否可行,有大神知道么?

网友:
没看明白。你是说从A到B换来换去?那可能不太好。

网友:
没看懂,你想怎么从A口转换到B口,或者从B口转换到A口。

网友:
为啥不用三通阀?!

网友:
三通阀不好吗?

网友:
不是很好

网友:
或者用三通,两边各加一个阀

网友:
三通就可以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