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的连接方式

楼主(2018-05-18):
如图所示的长轴外套壳体,壳体焊接成型。壳体外接有连接套,采用何种连接和结构方式去实现套和内轴的传动和固定?加工和安装比较便利,请大神赐教。

网友:
扭矩、空间允许,那就上胀紧套

网友:
二楼的胀套靠谱。如果输出端位置固定,法兰花键之类的都行

网友A:
哪个是套?哪个是外套壳体?是那个四面体吗?长轴如何驱动?驱动什么机构?没看懂啥意思?

网友:
单方向传动,螺纹也行。

网友:
联轴器,键

网友B:
需要知道壳体外接的连接套的作用才能更好的确定他们之间采用什么的连接方式

网友:
我真的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知道壳体外接的连接套的作用才能更好的确定他们之间采用什么的连接方式

套连一个杆做90度起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是套?哪个是外套壳体?是那个四面体吗?长轴如何驱动?驱动什么机构?没看懂啥意思?

蜗轮蜗杆驱动轴,由于壳体的宽度限制轴限定在壳体内部,外部追加套和轴连接,实现力的传输

网友(2018-11-10):
套上插键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