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一个框架结构强度校核

楼主(2018-05-19):
刚刚踏入工程行业,设计了一个框架结构,想请教一下如何校核强度

要用上方的挂钩出起吊重物,想校核一下结构的强度,请教应该如何计算 谢谢

补充内容 (2018-5-22 09:07):

谢谢大家的意见,根据大家的意见 一下是更具体的信息,

尺寸 170 X 87 X 42 英尺 折合  4381 X 2209 X 1066 mm
重量 7500lbs + 1500 lbs 折合 3400kg (重物)+ 680kg (框架)

重物要放置在框架内。
底架材料...

补充内容 (2018-5-22 09:08):
底架材料由 工字钢 20b焊接而成 高 200mm 宽  102 mm 矩管 100mm X 75mm X 6.3mm  另外想请教下大家工字钢与方管焊接 在工字钢侧面先焊接块钢板 然后在用钢板与方管焊接 是否可以 或有更好的什么方式

网友:
你要是用的soliworks可以用自带的有限元分析软件计算,要是想手工计算的话查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吊钩处的强度不用算   看着就单薄

网友:
1,先不用考虑强度,你先看看你这个单吊勾吊重物的时候能平衡不?吊起重物的时候会不会翻转?底下底盘上的载荷怎么分布的?

2,根据载荷的分布,载荷大小、框架尺寸,计算强度。

3、如果框架的尺寸比较大,比如高度和长度方向。是否应该考虑加筋,以增加框架刚度。

网友:
材料力学I  看看书就明白了了

网友A:
这框架看起来就不怎么顺眼,呵呵,开个玩笑而已。框架那么长,建议搞两个挂钩,不然你的重物不一定能平衡,还有挂钩处应该焊多一两根加强筋,不然估计吊不了多重。。。其实如果是自己用的话,大概都能估计能不能吊起来的,没必要算那么清楚,你要算机械手册也可能帮得到你。

网友:
小建议  框架结构里面可以尽量多出现三角形,提高整体和局部稳定性

网友B:
楼主不要怕大家说你做的不好,能指出你不对的地方,都是帮助你提高,大家都是从跟你一样不会、,不知道怎么下手,不知道怎么做的状态,一点一点淌过来的。

希望能继续反馈你的问题,把底盘上的载荷大小、分布情况,框架尺寸反馈出来。

网友C:
刚架结构,想算的准确一些,得按照结构力学来,解超静定刚架,可采用力法或位移法,多次超静定求系数和自由项的时候,计算量那是相当的大,而且你图上受力的横梁,看起来高跨比也不小,仅考虑弯矩,忽视剪力,计算结果的准确性也会有影响,要是全都考虑,难度又会大大增加,不过刚结点由于存在反力矩,反而会减小跨中的应力峰值,可按简支梁来处理,结果虽不精确,却偏于安全,计算又比较简便快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架结构,想算的准确一些,得按照结构力学来,解超静定刚架,可采用力法或位移法,多次超静定求系数和自由 ...

如果想校核这个结构可靠度或看选用型材是否合适应该如何计算比较方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框架看起来就不怎么顺眼,呵呵,开个玩笑而已。框架那么长,建议搞两个挂钩,不然你的重物不一定能平衡, ...

了解 那么工字钢和方钢焊接处如何处理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要怕大家说你做的不好,能指出你不对的地方,都是帮助你提高,大家都是从跟你一样不会、,不知道怎么 ...

谢谢你的意见 我算一下发上去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根据大家的意见 一下是更具体的信息,

尺寸 170 X 87 X 42 英尺 折合  4381 X 2209 X 1066 mm
重量 7500lbs + 1500 lbs 折合 3400kg (重物)+ 680kg (框架)

重物要放置在框架内。
底架材料由 工字钢 20b焊接而成 高 200mm 宽  102 mm
矩管 100mm X 75mm X 6.3mm

另外想请教下大家工字钢与方管焊接 在工字钢侧面先焊接块钢板 然后在用钢板与方管焊接 是否可以 或有更好的什么方式

网友D:
增加几个三角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增加几个三角撑

在哪里增加呢

楼主:
通过朋友们的指点,设计更改了一下。起吊部分加强了。但是关于工字钢与方管连接处,感觉还是不是很好,请问大家有什么更好的方法么?

网友E:
工字钢与方管连接处也可以采用上部结构后加三角。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字钢与方管连接处也可以采用上部结构后加三角。

谢谢 会在连接处加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