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德国产品,螺纹处黑色的润滑层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2018-05-19):
看到一个德国的阀门产品,螺纹处有黑色的一层,说是用石墨润滑,效果很好,问一下大家,具体是用什么工艺或者方法做的,他产品看上去像是用笔涂上去的,薄薄一层。

网友A:
参考:《固体润滑膜层技术与应用》, 国防工业出版社 , 王海斗 等著

网友:
螺纹处需要润滑干什么呢?不了解,想请教一下,我目前所了解的是,螺纹处要么需要用螺纹胶紧固,要么是加了东西是为了防止泄露。

网友:
有一点不甚明白:从图上看这是一个螺纹结构,那么螺纹添加润滑做什么?嫌螺纹松动的不够快么?

楼主:
这个产品是个接头,和充气接头配合使用的,由于需要经常使用,产品又是铝合金,会发生螺纹咬死现象,这个是防咬死和润滑作用

楼主:
这个螺纹口是和充气接头使用,充气接头是不锈钢材质,使用多了螺纹就发生咬死现象了

网友(点评):
不锈钢的螺纹之间容易发生咬死,可以用蓝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固体润滑膜层技术与应用》, 国防工业出版社 , 王海斗 等著

麻烦能问一下哪里有电子版的可以看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螺纹口是和充气接头使用,充气接头是不锈钢材质,使用多了螺纹就发生咬死现象了

蓝胶是防止松动的吧,。。也可以防咬死吗。螺纹是铝合金的,和不锈钢接头配合的

网友(点评):
百度可知:防螺纹组件咬死 Blue Goop螺纹润滑剂 美国原装进口j

网友(点评):
水刀里面的高压管接头处都是不锈钢的螺纹,以前经常用。

网友:
了解下防卡剂,看适用不?

网友:
局部固体润滑涂层

网友:
应该是起密封和防咬死两种作用的

网友(2018-09-19):
螺丝行业常用的润滑防卡剂,德国的一个牌子

网友(2018-11-23):
是涂层,就是用来防止咬合的

网友:
楼主找到这个涂层是什么了么

网友:
          螺纹部分沙暴涂层

       不锈钢连接件内螺纹WS2涂层(干膜润滑)

网友(2019-01-15):
如果你要求不是很高,可以用石墨涂层喷灌。
表面除油后,直接喷上,几分钟后固化。
如果要求高的话要做高温固化涂层,到交给专门的公司做。

网友:
真空镀膜可以做

网友(2019-06-04):
老外厉害啊,这样会不会容易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