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磨车刀求助

楼主(2018-05-19):
为啥别人磨的刀比我磨的耐用,有什么主要因素吗?比我磨的耐用一倍了,这是我磨的,大概就是这样

楼主:
钢车了一刀,刃上就开始出现豁口了

网友:
这个不但有刀具原因,也有你切削参数选择。刀具的材质,刀具的各个角度。

楼主:
同样的切削参数,但刀具角度就不一样了

网友:
我磨得车刀时而能用,时而不能用,看着也挺像样子的

网友(点评):
难以捉摸,境界不错啊

网友:
粗加工没有负倒棱就会不耐用,刀尖太尖。

网友A:
从第一张照片看
1)你的手不稳。大概磨刀的时间还短吧
2)刀槽的形状有问题。就算是能车,大概不能断削;这种形状只能吃小刀
3)这是焊接刀,现在用的少了。不过你好歹把各个面磨一下,也好看点不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第一张照片看
1)你的手不稳。大概磨刀的时间还短吧
2)刀槽的形状有问题。就算是能车,大概不能断削; ...

断屑可以,粗车刀,吃刀量6-7mm,反正能用,就是不好用。我不知道怎样算磨好了

楼主:
我磨刀也有七八年了,没磨好用过,都是就那样,可能是没老师带???

网友B:
第一幅图看,好像钨钢碎掉了。没事多磨磨。

网友:
刀具的各种角度和你加工的材料 具体的活都是有关系的 当然了和干活时候的切削三要素的大小也是有关系的

楼主:
说的都对,可是我老是磨不好,烦恼。有没有哪位高手晒晒你们磨的刀,粗车45#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幅图看,好像钨钢碎掉了。没事多磨磨。

网友:
粗加工用的刀尖不能太尖锐,磨刀过程中不可以因为烫去水冷,各种角度参考一下那个耐用的。

网友C:
从两张图片来看,有两个明显 的问题

一是焊刀技术不够,铺铜不均,刀位不正,火过大,刀头发黑,这是过火的标志,刀不耐用,且有内伤

二是磨刀方法问题,第二张图刀头有几处裂纹,而裂纹大都是由于焊刀的内伤加上磨刀时产生的震动和过热造成的。

图片看不大清槽形和刃,从第二张图来看,粗车削45钢背吃刀5mm,进给0.28mm/r以下应该没有问题,不断屑的话,修整槽形即可

至于耐用问题,除了刀具本身质量问题(尤其是焊接刀,差异很大),还要根据材料进行切削参数的选择,所以还要在平时多用心修正,学习。可以看下别人的刀怎么磨的,选用什么样的切削参数,尝试一下。

书上有的理论只参做参考和方向,和实际还是有差别的。

手上的技术是自己慢慢摸索出来的,别人说的再清楚,也得花上好长时间才能做出来,慢慢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两张图片来看,有两个明显 的问题

一是焊刀技术不够,铺铜不均,刀位不正,火过大,刀头发黑,这是过 ...

感觉跟专业,我这里吃刀量是6.5左右,进给0.4,45#棒料

网友D:
角度太锋利了,刃口角度又太平

网友(点评):
倒棱不够负吗?

网友:
刀尖太尖了,洼也太深了

网友(点评):
是的,有点深,显的刀尖很锋利,不耐用

网友E:
第一张图就看出你的刀具有问题,怎么学的车床?这是把费刀,刀具前角太小

网友:
副刃面不够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张图就看出你的刀具有问题,怎么学的车床?这是把费刀,刀具前角太小

前角平是不是槽太浅

网友F:
磨刀方面的技巧我不太懂,看看其他师傅,同样的切削参数条件下刀具耐用度怎么样?比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磨刀方面的技巧我不太懂,看看其他师傅,同样的切削参数条件下刀具耐用度怎么样?比较一下

看着都差不多,不知道哪里是重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角度太锋利了,刃口角度又太平

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大

负倒棱太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断屑可以,粗车刀,吃刀量6-7mm,反正能用,就是不好用。我不知道怎样算磨好了

粗车,形状不太合适
书里有那种形状,自己先看看
注意以下:
1,刀槽形状是一刀磨出来的,看上去是很顺畅的。从照片上看,形状不对,也不像一刀磨出来的
2,为了断削,刀前面的刃的一侧要低于另外一侧,后面的后角角度在6-9°。磨得要光
3,第二条是标准形状的粗车断削的方法。这种削比较碎,也不乱飞,安全。但也有别的方法,如刀槽有明显的角度,前深后浅,铁销向后留,注意不要超过100,否则危险大了,这样已经不太好了
4,粗车,前角最好是在60°(后面和前面的夹角),更大也可以。为了耐用可以加负倒棱。负倒棱45°就可以,关键是修光,要锋利(完全是手上功夫)。这样在刀刃处可能流出一根细丝,已经是深蓝色了
还有很多,磨刀要知道什么样形状用在什么地方,手上功夫很重要

刀好不好,可以看铁销
一是断削,比较碎的比不断的好。还有流向等
而是看颜色,浅颜色的比深颜色的好。如果刚出来是浅的很快变深总比出来就冒火的强(指普通碳钢)
用油石修刀刃,手一定要稳,要求就是出平面,不能是圆弧。这个可以在精车时看加工表面有没有横纹。
磨刀是个手艺,不是短时间能学会的。一般练好了,不垫手套也能稳稳的拿住刀,初次磨刀那个烫多数人是受不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角平是不是槽太浅

嗯,用砂轮圆角靠

楼主:
我们这是非标轴类,焊接刀加普车,所以粗车的时候要尽可能吃刀大,走的快,一般都是7mm,f0.4

网友(点评):
焊接刀,普通车床,是练车工的好场合

网友:
刀尖过尖,前、后角都有些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车,形状不太合适
书里有那种形状,自己先看看
注意以下:

没怎么看过书,学历有限,书上的图看不明白,平时磨也不知道咋磨,反正就是凑合用了七八年了

网友(点评):
就是技工教材,主要是有个图比较容易建立概念。

网友G:
光洁度方面,感觉不怎么好,
面要磨平,磨光,
越粗糙越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光洁度方面,感觉不怎么好,
面要磨平,磨光,
越粗糙越不耐用

哦!是吗?哪个面都得磨光吗?有的面用不到啊!前面,副后面,都用不到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哦!是吗?哪个面都得磨光吗?有的面用不到啊!前面,副后面,都用不到吧

一把普通外圆刀就三个面,前面(前角),主后面(主后角、主偏角),副后面(副后角、副偏角)
这三个面就构成了一把好用或是不好用的车刀的所有刀刃,
结果认为两个面用不到,那么,没有这些面能出来刀刃吗,没有刃何来切削

面要磨光,而且要一面光,很多细心的还会上油石
这是初学就要知道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把普通外圆刀就三个面,前面(前角),主后面(主后角、主偏角),副后面(副后角、副偏角)
这三个面 ...

这个……我的意思是比如前刀面,切屑在经过断屑槽时已经排走,所以说,与前刀面没接触,所以说没啥用,我一般都不怎么磨――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H:
给你说一点,磨刀时绝对不能使钨钢发紫,一旦变色,钨钢整体强度就大大削弱,后面的寿命只会越来越短,还有切记,不能沾水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给你说一点,磨刀时绝对不能使钨钢发紫,一旦变色,钨钢整体强度就大大削弱,后面的寿命只会越来越短,还有 ...

以前没沾过水,现在都是磨铁的时候沾点水,要不烧。我磨根少发黑,我磨刀不猛。厂里有的猛的都想把砂轮机磨停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以前没沾过水,现在都是磨铁的时候沾点水,要不烧。我磨根少发黑,我磨刀不猛。厂里有的猛的都想把砂轮机 ...

那就是磨刀角度里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就是磨刀角度里的问题了

那你猜我YT15的刀头总是裂纹是怎么回事?问了好多人,总结出来是我自己磨刀或是车削的问题,就是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基本强每把刀都会炸裂,而且都是刚用的头一两天

网友(点评):
为了你的工资跟效率,先别用YT15了,YT15很脆的,换成YT5的先练手吧,YT5的不太容易碎,慢慢练,时间长了经验就有了,兜里多带几包烟,把老师傅买通了就什么都教你了,他们可能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知道怎么干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你猜我YT15的刀头总是裂纹是怎么回事?问了好多人,总结出来是我自己磨刀或是车削的问题,就是不知道具 ...

会不会是刀具质量的问题,材质问题也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会不会是刀具质量的问题,材质问题也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可能性不大,因为我用别人的刀还是炸,而别人用我的不炸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性不大,因为我用别人的刀还是炸,而别人用我的不炸

无解了。。。

楼主:
是真的,问了好多人,都不知道咋回事。可能是磨刀磨的不好??但以前刚开始学的时候倒是一次也没炸过刀头

网友:
粗车不要把刀口磨得那么薄

网友:
刀刃磨的太薄了,下面的之后撑位置磨去的太多了,导致刃口强度太低,还有就是新焊的到最好焊接完成之后直接保温一端时间拿出来,别急着冷却

楼主:
负倒棱太窄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