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行业的机加水平如何?

楼主(2018-05-19):
  大家好,小弟想问问有没有朋友在医疗设备行业搞过生产?有没有知道医疗设备机加要求的?该行业要求精度一般是几级?医疗设备工艺流程和一般机加行业有哪些区别,会不会涉及到很多特种加工?希望懂得朋友指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
这个问题好深奥  这只能是相关专业的人才可以吧

网友A:
用的材料不是不锈钢就是钛合金为主,精度要求很高,特别是表面粗糙度。对机床和刀具要求高,当然了利润也不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材料不是不锈钢就是钛合金为主,精度要求很高,特别是表面粗糙度。对机床和刀具要求高,当然了利润也不 ...

像这种没有运动要求的设备,其精度应该不高吧?

网友B:
最近做过一个全膝关节系统中的一个零部件,精度要求不是很高,但是形状比较复杂

网友C:
先分清楚你是做器械还是做设备,器械分一次性的和可重复使用的,是辅助工具还是植入人体内的,是金属的还是非金属的,是可吸收的还是需二次手术取出的?设备分检测设备和生产设备,是检测人体的还是检测产品的?都没说出来怎么知道精度要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分清楚你是做器械还是做设备,器械分一次性的和可重复使用的,是辅助工具还是植入人体内的,是金属的还是 ...

是金属的,植入人体的。不好意思,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这种没有运动要求的设备,其精度应该不高吧?

你这是电器类,不是机加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最近做过一个全膝关节系统中的一个零部件,精度要求不是很高,但是形状比较复杂

代加工过膝关节工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金属的,植入人体的。不好意思,谢谢。

我也是负责无源骨科医疗器械这块的,可以一起聊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代加工过膝关节工具吗?

就是一个关节吧,图纸上写的,具体什么东西,怎么用不清楚,只是按图加工

网友(2018-09-29):
要求比较高吧,一般是不锈钢,钛,铁镍合金等,数量不会很多,价格还可以,付款也比较准时

网友:
能入体的金属有哪些?常用的

网友(2019-06-13):
想问北京附近有靠谱的医疗器械加工厂吗?求推荐

网友(点评):
我们公司可以做CNC机加工,3D金属打印,不过是在太仓,如果有需求可以和我联系彭 15021506867

网友:
机加工C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