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把CAD的2D图纸直接导入SW画3D的方法

楼主(2018-05-19):
有老工程师告诉我有可以把CAD的2D图纸直接导入Solidworks画3D的方法,但是没告诉我具体怎么操作,让我自己研究。
请教论坛里有大神会这个没?
PS:
我在百度上找到介绍用零件截面图导入SolidWorks成为草图然后拉伸的方式,
但是这种只对比较简单的零件可行,复杂的零件或者装配图就不好用了。
好像还有可以把CAD三视图直接导入SolidWorks转化为3D的?这个在百度没搜索到

网友A:
据我所知导进去也是草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导进去也是草图

我百度了下   导入进去是草图,可以直接拉伸,但是好像只能对零件这么操作

网友:
可将 2D 工程图直接输入到零件文档中的草图以转换到 3D 模型,从 2D 工程图中生成基体特征,提取草图以指定合适的视图,在提取草图供转换到 3D 零件后,您可在生成基体特征前对齐草图。先选择的草图移动以与后选择的草图对齐.

网友(点评):
照本宣科?

网友(点评):
早就会用。

网友:
导进去草图,然后再对齐。

网友:
找一下随机自带的教程吧

网友:
先把CAD图纸移到原点位置,复制 粘贴到SW上,一步一步特征做成你想要的图形(注意草图的闭合和重复线)

网友:
生成3D 肯定要你自己去弄的,不可能自动生成

网友:
solidworks画图挺快的 不怎么需要导入吧

网友:
导入一个复杂的CAD图,你在solidworks里拉伸,你看看会是什么?与其这么干还不如直接在solidworks里直接建草图然后拉伸,后续修改模型也方便。

网友:
那个是玛雅的功能吧

网友(点评):
好歹阁下也算用过solidworks,别这么无知出来丢人行吗

网友:
导入的话好像也只能是草图,然后你再根据草图拉伸吧,好像也没见过别的办法

网友:
目前还没那么智能。而且导入的图大多数情况下都需要修改,尤其是样条曲线比较多的,

网友:
那个老工程师一定是相当的老,否则怎么会说出如此古董的话来,谁现在还从CAD中导入草图用来设计。除非是完全抄图,一笔不改。而且solidworks的几何约束和尺寸驱动,不比所谓的autocad强上百倍吗,还把autocad的图当祖宗来供奉吗

网友(2019-01-13):
我也正碰上这问题,复杂的CAD图形能导入solidworks成形吗? ???

网友(2019-03-25):
省事的话可以改主DXF格式,导入后再进行实体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