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神知道这是什么焊接方式吗?

楼主(2018-05-19):
有大神知道这是什么焊接方式吗?

网友:
如果是薄板可能是激光焊接

网友:
激光焊接是利用高能量密度的激光束作为热源的一种高效精密焊接方法。
应用于微、小型零件的精密焊接中。

网友:
有点像我们现场调试得弧焊工艺中的激光复合焊。

网友:
有点深了

网友:
第一感觉像激光焊

网友(2018-07-01):
应该不是一个焊件。

网友A:
应该是激光焊接,红色的为引导光~~~~,但是请教楼主他是用手拿着焊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激光焊接,红色的为引导光~~~~,但是请教楼主他是用手拿着焊接么,,,,,

是拿在手里,不像激光焊接,焊接速度接近0.2m/S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拿在手里,不像激光焊接,焊接速度接近0.2m/S

手滑过去就焊好了。超快。像手弧焊一样,但是很快,焊出来没药渣,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滑过去就焊好了。超快。像手弧焊一样,但是很快,焊出来没药渣,

看第三个图,手持的焊枪和工件之间没有电弧,距离又远,焊缝又窄,除了激光和电子束焊接我想不出别的来,,,,,
但是电子束需要真空,,,,

网友:
是激光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