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件强度区别再讨论

楼主(2018-05-19):
首先感谢各位大侠在上一帖中能各抒己见。因为问题没问好,我也没得到满意的答案,所以再开一帖,求各位大侠能不吝赐教。
如图,我用线割和折弯两种方式得到外形完全一模一样的工件,材料是q235,不考虑实际工况加工费用等,只考虑不同加工工艺对材料组织的造成的影响而导致工件的强度不同,分析哪种方式得到的工件在外力的作用下(力大小作用点一样)两个直角边更不容易变形?为什么?

网友:
折弯强度好一些

网友:
口口声声说强度  然后说不容易变形 变形讲的是刚度  先把基础知识不充了 再考虑这些

网友(点评):
我不懂我提出来请教大家,这不就是在学习了吗?

网友(点评):
如果我说的变形是永久变形,而不是弹性变形,那我说强度算是正确吗?

网友:
变形有塑性,弹性

网友:
折弯的形状是一个不规则的挤压和延伸的综合体,线切肯定达不到一样的形状
折弯会有冷作硬化的效果,明显比线切刚度更好。

网友:
如果折弯能折出同样规格的,那肯定是折弯的强度好了,折弯不会破坏材料纤维,金属流线的走向更合理一些

网友:
这种钣金件都是有R的,R角最小不低于板材厚度;楼主这种数模,实物做不出来的。

网友:
材料一样,所以两者的(屈服)强度一样。

哪个变形量越大,是看两者哪个刚度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