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AS哈斯加工中心程序输入问题

楼主(2018-05-19):
请教各位大佬:
    公司新入二手加工中心一台,VF2的,只有RS232接口,所以程序输入只能用RS232,然后用电脑拷入。
    拷程序用的电脑软件是CIMCO,DNC的参数比如波特率等参数已经设置得和机床上一致。
    现在的问题是:从机床上输出程序到电脑没有问题。但是从电脑上输入程序到机床上,机床总是提示NO NAME ENTRY(没有文件名)。操作步骤为: 在机床开机状态下,按LIST PROG,接着按RECV键,然后在电脑上点发送文件,电脑软件上显示文件发送成功,但是机床总是提示NO NAME ENTRY。
    百度了一下,现在文件名改成了HAAS的要求OXXXXX,程序开头结尾也加上了%(单独一行),问题依旧。
    头都搞大,不知道哪位大神知道怎么回事?万分感谢!

网友:
程序结尾处也增加百分号

网友:
增加百分号

网友:
也可能是程序名不能出现汉字,字符长度不能超过16字节。

网友:
什么系统?有没有试过把系统的一个不用的程序拷到电脑,把自己的程序粘贴在那个程序下面。把不用的原程序改掉,再重新拷回到系统(系统重名的要删掉)。也有可能是传输到系统的程序要在系统里面输入新的程序名称。

网友(点评):
头一次听说还有这样操作的

网友:
二楼正解,之前我们编程的也总是会出现这种异常。

楼主:
开头和结尾都加了%的,名字也没有出现汉字的,
五楼小刘的方法感觉上是不是可以哦,等下试一下,是HAAS自己的系统。

网友:
在编辑下新建一个空程序,然后导入试一下,haas不清楚,法纳克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东方红尽快哈看到过

网友(2019-01-18):
大哥你的问题解决了吗?解决方法是什么,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想请大哥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