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手摇滚筒的设计

楼主(2018-05-19):
我现在要写一个设计说明书,要对机构进行理分析,没做过设计,机械手册没看懂找不到我能用的计算。这是一个手摇的滚筒,中间有轴。已知:滚筒直径300和长度500,滚筒重量30kg。
如何进行轴的设计,轴承的选用及强度校核,还有手柄需要的力。
求大神指导,或者有偿设计。

网友:
黑屏,设计计算,强度校核总要有个预定参数已知条件吧。

网友:
设计计算哪个尺寸?校核什么?

网友A:
滚筒上的载荷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筒上的载荷是多少?

滚筒内放入其它物体,轴只受滚筒的重力。

网友:
滚筒里放的东西的大小,形状,重量怎么没说啊

网友B:
什么都看不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都看不见。

可能是图太大了 用手机弄的

网友C:
楼主哪儿的啊?
你这设计,清洗什么产品?
不加产品就30KG,人工手摇不累倒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哪儿的啊?
你这设计,清洗什么产品?
不加产品就30KG,人工手摇不累倒哈

说错了是滚筒加物体合起来30kg,确实很重,想先算算力再考虑换其他的驱动方式我就是一个小白,什么都不懂

网友:
这种结构比较复杂,建议采用ANSYS分析其受力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