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工程图文件每一页拆成一个单独文件

楼主(2018-05-19):
如题,各位大神帮忙啊

网友A:
先出PDF ,然后用PDF 拆分的小工具

网友:
SolidWorks好像没有这个功能吧?也许是我知识浅薄了。
不过我倒是有个笨办法:如果图纸的数量不多,楼主可以把他们都复制出来,对于每张图纸下的标签,留心单独要留的图纸标签,其他的都删掉。然后每个都这么操作...
笨办法,救急,期待楼下的好方法。

网友B:
用PDF虚拟打印机打印出来的就是一页是一个文件。也可以保存成CAD单个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出PDF ,然后用PDF 拆分的小工具

我需要单独的SOLIDWORKS工程图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DF虚拟打印机打印出来的就是一页是一个文件。也可以保存成CAD单个文件。

我需要单独的SOLIDWORKS工程图文件

网友:
每个工程图里面都有一个单独的视图布局,以此做为每个模板,导出PDF

网友C:
楼主接触过二次开发或者宏吗

网友(2020-04-20):
你这是怎么弄出来的 我都想学习一下

网友(2023-06-26):
引用 网友C:
楼主接触过二次开发或者宏吗

请问有没有这个宏???

网友:
请问楼主找到办法了么3 ?" J  H* e  Q& D; 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