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安装出错了

楼主(2018-05-19):
各位大神,请求帮助。我装sw2016,怎么弹出这个错误呀,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换个2014版本的吧

网友:
数据库服务没连接上,看看电脑系统,以及sql的安装情况

网友:
许可证安装未成功激活,这种情况的原因比较多,可能是安装包有问题或者Windows注册表有冲突。

网友:
重新安装一遍,还有可能没破解成功,再断网开下注册机。

网友(点评):
你家注册机是联网使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