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在的厂是如何有效进行工序管理的?还是一窝蜂吗?

楼主(2018-05-20):
     机械行业目前还存在很多零散工序无法自动化生产的情况,以前跑业务遇到最多的就是交付期延迟,一直没想明白,产能通常是很固定的,每天做多少也是稳定的,怎么很多厂自己心里没本账呢?感觉只要提出订单要求,多少都敢接,通常大概估计一下就拍胸脯说多久多久可以交货,到期又交不出来连夜赶工,后来直接涉及生产,我发现很多中小机加工企业都是影子管理,说没有,好像又有人在调度,说有,总是哪个环节卡壳,然后感觉大家都很忙,却始终出不来东西,真的是瞎忙~~~我们通常每个月都有3、40种型号生产,以前就是订单来一个就给一张单子给车间主任,颇有点小饭馆点菜的感觉,全凭一个人掌握调度,但是车间主任还要负责出样品和一些设备的临时调试忙起来特别容易遗漏,也容易突然发现某一批需要马上交货然后停工换模具赶工,真的是一窝蜂忙这个一窝蜂忙那个。现在厂是订单汇总下发,有个专门协调员和车间主任沟通进度,避免遗漏,效果还可以,不知道各位坛友所在工厂是如何利用各种手段有效进行调度的,也就是忙而不乱,尤其是工序多型号多的,因为刚才看鹰大提到了管理的重要性,所以抛砖引玉,能够集思广益对于我们机械行业普通工厂的管理有个宏观的认识

网友:
生产管理排出详细的生产计划,详细到日期,工序,机台,每天跟进。

网友:
多品种少批量如何生产?
一个月出货40多万件,2000多种型号,月产值3千万,怎么做到呢?
机加件加工这方面,必须拿到零件工时,按交期,机台类型,单个排计划。
月度计划,周计划,日计划,3个方案可根据企业产品特性选择。

网友A:
在产品的品种和种类比较多,生产工序比较多而且交叉比较多的生产车间,很容易出现管理混乱,遗漏工序,人力不足的情况。很有必要设置一个生产调度员兼计划员,也可以将这两个岗位分别设置2个人,调度员和车间主任负责具体车间的资源和工作管理,计划员则站在车间之外或者车间与车间或者车间与外协部门之间来看产品的进度和原材料的供应情况,及时将情况反馈给各部门和车间主任和车间调度员,以便车间主任和调度员及时调整工作和人力分配。因为车间和工厂的生产管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时有新订单进来,有原材料或配套件到货,也有随时就需要终止或者出货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产品的品种和种类比较多,生产工序比较多而且交叉比较多的生产车间,很容易出现管理混乱,遗漏工序,人力 ...

太棒了,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网友B:
我们公司使用的ERP系统,所有零部件产品入库分类,不管出入库都有记录,外协加工的零部件都是有工期记录的,然后会有一个计划员排产,和车间主任进行了解沟通,如果出现工期交不出去的现象,那就是外购件的工期延后,所以,我们这里一般很少有超期的现象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使用的ERP系统,所有零部件产品入库分类,不管出入库都有记录,外协加工的零部件都是有工期记录的 ...

ERP一般都是大企业用,就算公司肯花钱,中小企业人员的素质也不一定可以用得起来,我最开始考虑过,最后发现不太符合我们这类工厂实际,所以还是用了最简易的办法,就是让一个专职人员汇总和车间主任沟通,这种简单的交互只需要专职协调员有点文化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是的,小企业有小企业的问题,随机应变,能适应企业的运转就是好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ERP一般都是大企业用,就算公司肯花钱,中小企业人员的素质也不一定可以用得起来,我最开始考虑过,最后 ...

大侠可能最主要的还是考虑到成本问题。

网友:
工序管理首先需要,使组织有效运行,组织应当采用过程方法识别和管理众多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的过程,对过程和过程之间的联系、组合和相互作用进行连续的控制和持续的改进。

网友(2018-08-07):
我们车间或多或少也有这个问题,一直在想办法,但总是有遗漏,技术不能正确预估时间,计划又跟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