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手摇滚筒的理论分析

楼主(2018-05-20):
现在需要写一个设计说明书,其中的理论分析设计计算部分不会。查阅了很多资料还是不懂。这是一个手摇的滚筒,中间有轴和轴承,由机座支撑,驱动方式为手动。
滚筒直径300,长度500,重量10kg,滚筒里面放入质量为20kg的物体。
轴长600,手柄长度不超过300。其他数据可以估算。
需要设计计算轴,轴承选用和校核,手柄受力分析。
(轴受到的是均布载荷吗?
   属于心轴还是转轴,按弯曲强度计算还是弯扭强度计算
   转速和功率未知,可以通过其他已知条件导出吗,没有转速和功率如何估算轴的直径
   如果是转动心轴的话,如何用弯曲强度计算)
求大神指导,如果愿意的话请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A:
滚筒内放20kg物体,这句话怎么解释?这20公斤物体放在滚筒内部的什么地方?
手柄长度不超过300,这个300是指滚筒中心到手摇柄之间的距离吗?

还有一个问题如图片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筒内放20kg物体,这句话怎么解释?这20公斤物体放在滚筒内部的什么地方?
手柄长度不超过300,这个300是 ...

20kg的物体均匀分布在滚筒内,就是物体和滚筒加起来30kg压在轴上面机构总高度500,滚筒直径300,滚筒底部距离下边200,滚筒中心距离下边350,手柄长度不超过300指的是摇起来不会干涉并给人手留了50的空间,手柄指的是图中的曲柄 带动轴转动的杆。
图指的是机座,没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20kg的物体均匀分布在滚筒内,就是物体和滚筒加起来30kg压在轴上面机构总高度500,滚筒直径300,滚筒底部 ...

手柄摇起来,滚筒转动,这20公斤物体始终处理滚筒最低部,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柄摇起来,滚筒转动,这20公斤物体始终处理滚筒最低部,对吗?

20kg物体固定在滚筒上,与滚筒成为一体,相当于只有一个30kg的滚筒在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20kg物体固定在滚筒上,与滚筒成为一体,相当于只有一个30kg的滚筒在转

明白了。下午帮你看看。

网友A:
1、滚筒轴在转动过程中,受到滚筒自身的重力q,滚筒上绑定的重物重量和人转动滚筒一端手柄传递给滚筒的转矩,滚筒转动时既受到弯矩,也受到转矩。所以,滚筒轴是转轴,而不是芯轴(芯轴一般只受弯矩,而不受转矩)。

2、轴的设计和计算按照许用弯曲应力计算    先按转矩初步估算轴的直径和结构设计,再画出弯扭合成图,计算危险截面的最大弯曲应力。

3、由于滚筒的长度较长,滚筒下绑定的重物重量比滚筒重量还重,所以,轴的强度设计完成之后,按刚度计算公式校核轴径,调整轴径值满足强度和刚度的要求。

4、初步估算人手动摇动手柄是否能摇动或者费不费力的问题。
将滚筒重量的分布力也按集中力来考虑(为了问题简单化而设的,实际上,滚筒自重是分布力),那么也就是说,滚筒轴受到集中力是30公斤,这30公斤集中力在滚筒上产生的扭矩为
T1=30*0.98*0.15=4.41N.m

人通过手柄要能转动滚筒,必须克服T1,滚筒才能转动,那么人给予滚筒轴的转矩为
T2=70*0.98*0.3=20.58N.m
上式中70为摇动滚筒手柄的人的体重;0.3是滚筒轴上人手握住手柄的位置到滚筒中心轴线的距离(题目中已知为不大于300)

从上面计算看,T2>>T1,也就是人通过手柄摇动滚筒轴,是比较轻松的。
5、滚筒轴的结构尺寸已经知道了,轴承按照手册进行计算和选择就可以了。如果人工手摇转动滚筒,转速取n=2~3r/min即可。你自己再考虑下这个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滚筒轴在转动过程中,受到滚筒自身的重力q,滚筒上绑定的重物重量和人转动滚筒一端手柄传递给滚筒的转矩 ...

好详细,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非常感谢。
不过我最后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在估算轴的直径时,转速可以估计那么功率也是可以估计的吗。我在不知道功率的时候改如何计算,或者功率有个差不多的值吗。

网友:
晚上给你说说怎么计算吧

网友A:
转矩和转速都已经知道了,利用下面的公式就可以计算滚筒轴转动时需要的功率,不过这个功率要除以一对轴承的机械效率0.98,才是滚筒轴转动的实际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矩和转速都已经知道了,利用下面的公式就可以计算滚筒轴转动时需要的功率,不过这个功率要除以一对轴承的 ...

非常感谢,您帮了我一个大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