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关于机械中常说的基准与基准的选择的理解

楼主(2018-05-20):
http://www.cmiw.cn/thread-796739-1-1.html
两种不同的设计基准,哪一个不合理?为什么?

@蓝色格,@dlut_hanling,@菜鸡攻城狮,@andriycike,@中国化,@yzhflypig,@jian2901,@lldd123,@371565868,@idway,@雷霆小资,@夏若之翼,@耳总不是胖聪,@魍者归来,@黑猫2013,@猜猜我_HbsAU,@何苦来哉,@拾三少,@ZMQ6661628,@詹姆斯007,@无敌老大,@申ss,@shiconglang,@改怎么称呼,@讨论一个好设计,@苗子YJ

非常感谢以上社友的参与与跟帖回复。
在上述帖子中看到大家对机械设计与制造中的基准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今天在此说说自己的理解,同时,也希望有不同理解的社友踊跃跟帖,讨论。

讨论之前,先说说书上关于基准的概念和分类:
1、基准的概念
零件表面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和零件上结构要素的位置关系,提出了基准的概念。
基准------是指零件或装配体上用来确定其他点、线、面位置的那些点、线、面。
2、基准的分类
基准分为设计基准和工艺基准。
工艺基准又分为:定位基准、测量基准和装配基准。
3、分析基准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作为基准的点、线、面在零件上不一定具体存在,比如,孔的中心线、轴的回转中心线、型材的对称面等。
(2)作为基准,可以是没有面积的点和线或者很小的面,但是代表这种基准的点和线的零件上具体的基面总是有面积的。
(3)上面(1)和(2)是尺寸方面的基准问题,对表面位置精度,比如平行度、垂直度的关系也是一样的,也同样具备基准的关系。
以上是书上关于基准的论述。

对于下图中哪一种设计基准的标注是合理的?

                                            (1)

                         (2)

我认为图(1)标注的设计基准是合理的,(2)是不合理的。
原因是:图中底座是用型材焊接成型,选择型材的对称面作为设计基准能够消除型材生产过程中的制造误差给装配带来的误差。使用过型材或买过型材的人,可能会注意到,市场上买来的型材实际尺寸有可能跟设计手册上的尺寸差一些(超过制造误差的),尤其一些小型钢厂轧制的型材,有些地方称为“再生钢材”,尺寸和厚度都比正规钢厂轧制出来的小很多,但是,市场上售卖时,却是按照理论重量去销售。
假如图中的型材是工字钢,那么要在工字钢做成的底座上安装设备,按照图(2)中以边线为设计基准进行安装和制造,会发现安装过程中有些零部件的装配位置很难对上,就是因为型材生产时工字钢的制造误差给装配带来的累积误差造成的。
如果以型材的对称中心面作为设计基准,不管型材的边线尺寸误差有多大,底座上各型材的对称中心面之间的距离是准确的,而不会因为制造误差造成底座上有些零部件装配位置对不上的情况。
图(2)是制造时的测量基准(工艺基准的一种),以这边为基准测量整个底座的宽度或者长度,使整个底座的宽度和长度满足图纸要求的宽度和长度的外形尺寸要求,这个外形尺寸由图(1)的设计基准和型材的实际尺寸换算来保证图纸尺寸。

一般要求设计基准、测量基准和装配基准,三者要统一,但是,实际上三者统一的情况比较少,比如,上面底座的焊接就是设计基准和测量基准不统一的情况。基准不统一的时候,就要进行尺寸链的换算。

网友:
回看了帖子,大家的分析的很多很到位,以中心线为设计基准,可以严谨进行受力分析。其实实际生产设计的时候很少人会用中心线的,为什么?
1.因为功能要求等因素,选择的型材都不一定是对称同截面,有L型,口型,目型,品型,T型等,型材的连接都是以边为对齐,连接平整,不对称的截面若以中心线为准则必会使左右或上下突出边界,这是不合理的。
2.图纸应该把型材之间的距离、长、宽、高都体现出来,这样才会利于工人装配和质检检测;利于型材上的门板、盖板、托板或其他辅助设备的尺寸给定;利于设计师对内部和外部空间尺寸的把握。

网友(点评):
设计院管你什么生产加工的,设计院对设计规范负责,人家只负责计算,方案,节点图出完了,人家的活就完了,怎么转换是你工厂的事

网友A:
赞成楼主选择的基准,分析的很有道理,但是实际生产装配的过程中,一般都会选择底面做基准的,因为好找,也不用测量、计算,所以,在做设计的时候也要考虑到基准如果在加工生产的过程中出现选用底面做基准的情况,是不是在自己的可控范围之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赞成楼主选择的基准,分析的很有道理,但是实际生产装配的过程中,一般都会选择底面做基准的,因为好找,也 ...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赞成楼主选择的基准,分析的很有道理,但是实际生产装配的过程中,一般都会选择底面做基准的,因为好找,也 ...

刚刚也想说底面作为关键位置要求这个问题,层主说了。另外,如果是钢结构设计,按中心基准很可以理解,因为钢结构跨度本来就较大,梁显得较小,精度要求也不会很高。想起以前做一些房屋梁设计的时候,我也是标中心基准。但如果是普通设备框架结构,我还是下意识会标边线。可能是工作这么多年的一种素养。

网友(点评):
层主的素养真心不错

网友(点评):
满嘴胡JB扯

网友(点评):
确实是胡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成楼主选择的基准,分析的很有道理,但是实际生产装配的过程中,一般都会选择底面做基准的,因为好找,也 ...

底面做基准是测量基准,也没有错,但是,如果型材有制造误差,底座上安装设备时,设备的高度方向的找正可能就要垫很多厚度不一的垫板来调整中心高度。

网友(点评):
工人的素质参差不齐,加工制作的时候一定要和他们强调基准的问题

网友:
按图1标,新手十个有九个会被加工师父骂;如果是发到外面加工,师父只能发发牢骚,不会传到设计者这边.像图2只是变了一个基准也是没多大意义,像型材装配,实际上的误差是存在与加工师父的加工误差,型材本身的误差不会超过1mm吧?而架子加工误差超过1mm比较常见;从你这个结构图来看,保证尺寸很多地方是靠中间的连接杆的长度,你说型材有误差的话,是不是要先选出连接两边的型材出来测出中线位置,再来算连接杆的长度?没几个人会这样做,都是先全部切好再装;这个图还不如直接标边线直观.
按结构来说,钢构是要加工孔位的,直接标孔位精度行了;铝型材中间安装槽最少有0.5的活动间隙;靠型材边定位,那肯定要求来料精度在自己的公差范围内

网友(点评):
懂技术懂加工懂原材料懂工艺的人,有人分析基准既然拿结构件出来,我也只能呵呵了,下料误差1MM,焊接误差>1MM,拿卷尺测量的工件,那些搞理论的人,说的头头是道……还正解、正解……

网友(点评):
新手个屁,你懂不懂钢结构设计,设计院管你工厂怎么制造,跟人家有什么关系,设计院要对钢结构国家标准负责。

网友(点评):
下面更是胡JB扯,见过世面吗,乡下土鳖也来现眼。再说一遍,你工厂怎么加工跟人家设计院一点关系没有

网友:
楼上大神们好

网友B:
拜托瞎JB发炎的家伙能不能先翻翻钢结构设计相关资料,再打听打听设计院的工作流程,一副井底之蛙,却以为世界就是井口那片天的表情真是醉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拜托瞎JB发炎的家伙能不能先翻翻钢结构设计相关资料,再打听打听设计院的工作流程,一副井底之蛙,却以为世 ...

请问这位满口生殖器的大神是哪个设计院的?>

网友(点评):
他说的没错,有装备要求的钢结构,不能标;瞎几把焊的钢结构,用起来也没问题的,可以标边。上面一群人,就看到他一个人说的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拜托瞎JB发炎的家伙能不能先翻翻钢结构设计相关资料,再打听打听设计院的工作流程,一副井底之蛙,却以为世 ...

是不是应该这样标?你就回答对不对。

网友(点评):
单独拿一个零件出来,没法说,还是标边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位满口生殖器的大神是哪个设计院的?>

他就这样,别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拜托瞎JB发炎的家伙能不能先翻翻钢结构设计相关资料,再打听打听设计院的工作流程,一副井底之蛙,却以为世 ...

你一天到哪都挨干,阁下抗打击能力真强。

网友:
随便附图一张

网友:
单从设计1是更合理一些,2在加工环节好控制,因型材可能有负差,如未考虑,会影响最终相关联尺寸定位。

网友(2019-02-08):
这图画的真够垃圾难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