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轮轮毂上的紧定螺钉孔为什么要有两个?

楼主(2018-05-20):
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同步带轮轮毂上的M3紧定螺钉孔为什么要按90°角布置两个?

补充内容 (2018-5-21 15:00):
补充的图片在12楼,同步带轮孔径φ5,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038&pid=5144217

补充内容 (2018-5-21 15:01):
我个人觉得90°角布置两个是为了:1.方便安装时找角度;2.因为同步带轮是铝件,当一个孔滑丝之后可以使用另一个,不至于报废整个零件。
但是我查遍机械手册也找不到此类结构设计的理论性支持,求各位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A:
楼主最好是传张照片,看图说话会好分析点,紧定螺钉可以定位,也可以做一些调整作用

网友B:
上图哟,还有就是何为同步带轮

网友C:
   有的是一个    当然 一般是俩 个    键槽位置 和  键槽90度位置    还有的是180度方向俩      一定要问为什么的话 功能 决定结构    用来紧固防滑动的  一个达不到效果 当然就用俩了

网友:
带轮公差比较大,多少有点偏心,俩螺丝是不是为了纠偏

网友(点评):
不是,是为了顶紧

网友D:
misumi的一般都是俩,有键槽的其中一个在键槽位置,另一个120度布置或者90度布置,多一个顶丝应该就是多一个挤压面,提高带轮与轴之间的结合强度,能传递的转矩更大。

网友:
理由有点类似双键的布置,增加传动扭矩,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
如果轴四加工一个平面 那么一个紧定螺钉也行。2个肯定是为了更好的保正轴与同步带轮一体。

网友:
一面两销的原理吧

网友E:
90度分布能做转轴承受的力更大。

楼主:
补充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好是传张照片,看图说话会好分析点,紧定螺钉可以定位,也可以做一些调整作用

已补充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图哟,还有就是何为同步带轮

已补充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的是一个    当然 一般是俩 个    键槽位置 和  键槽90度位置    还有的是180度方向俩      一定要问 ...

小的同步带轮标准件貌似都是90度角布置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90度分布能做转轴承受的力更大。

但是φ5mm轴径的轴本身输出的扭矩就不会太大,有没有这种结构设计的理论支持?我机械手册上面找不到,这个问题就好像1+1=2,大家都知道应该是这样但是深究起来却并不知道如何很好的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D:
misumi的一般都是俩,有键槽的其中一个在键槽位置,另一个120度布置或者90度布置,多一个顶丝应该就是多一 ...

但是从理论出发,并不存在扭矩无限提高的情况,因为5mm轴径的步进电机能提供的扭力实在是有限,远达不到需要用两个紧定螺钉来增加扭力的程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是一个    当然 一般是俩 个    键槽位置 和  键槽90度位置    还有的是180度方向俩      一定要问 ...

180度好像没有吧

网友:
不只是这里,查一下带轴承的轴承座一样对轴固定的时候使用2个紧定螺钉限位,我也没搞懂为啥

网友:
增大扭矩 固定带轮在轴的位置 两个顶丝比一个要好很多 尤其是轴上没铣扁位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