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脉动能不能通过机械方式传递出去呢

楼主(2018-05-20):
柱塞泵输出的高压流量是脉动的,即压力脉动与流量呈周期性变化,那么这部分压力脉动能不能通过机械方式传递出去呢?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
用蓄能器啊

网友A:
柱塞泵输送的是什么介质?压力多高?泵出口加一个缓冲罐。进出口管径计算的是不是不对?

楼主:
蓄能器传递是稳压作用,但是吸收效果不理想。我的想法是将这部分脉动通过机械传动方式造成空气管道中的空气脉动。目前研究都是消减脉动,没有利用脉动,脉动在传热传质上可以强化传热。

网友(点评):
看傻了,不知道在说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柱塞泵输送的是什么介质?压力多高?泵出口加一个缓冲罐。进出口管径计算的是不是不对?

单柱塞泵,输送介质是水,压力与流量脉动大,我的想法利用这部分脉动。出口管内径15mm,流量200L/h,额定压力8Mpa

网友:
通过机械方式传递出去应该是可以,但是泵输出的是流体的压力,需要转换机械能的机构,且柱塞泵一般用使用压力较高,就需要比较大的一个机械装置来吸收脉冲。在实际使用中一般在泵出口加一个蓄能起来吸收脉冲,标准件使用方便不用再单独加工。

网友:
“脉动”是什么鬼

网友:
柱塞泵的压力脉动是不可避免的,楼主是想利用这部分脉动做什么啊?第一次听说这部分脉动还能作为动力源,假如真要用,那么我想为什么不用流体的方式来引出来,反而要用机械的方式,就效率来说脉动本身就是波动的,真要能取出来不知道还能剩下多少。

楼主:
这个想法来自我导师,简称脑洞。我已经按他的想法设计出来了,但关键是频率响应问题,脉动频率高,机械响应达不到。

网友(点评):
能够结合实物简要说明一下原理,通过描述实在是看不懂。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