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件小孔垂直度

楼主(2018-05-20):
铝件圆形 厚30 要在工件38mm的直径上等分24个孔 每个孔的孔径在3.0mm 孔要与面垂直 除了线切割加工 请问有没有其他高速有效的方法?

网友A:
论效率线切割并不好,3个的孔30并不厚,从工艺钻头上想办法钻吧。

网友B:
多深的孔 是通孔吗?感觉上做个胎具 用数显铣就行了

网友C:
垂直度多少,0.01还是0.1?。。。。。。。。。。

网友D:
觉得线切割割铝件效果应该不好,这个东西上机床挺好的,批量的画也快。铝件打孔效率高的,而且装夹好,垂直度没问题的。

网友E:
这种铝价在加工中心上做就可以了,比线切割快多了,孔的垂直度不好的话,有可能是内孔的表面粗糙度不好,再用铰刀过一下就行

网友F:
楼主做什么的,我们是忠旺的,是否可以合作下。

网友:
铝件线割粘钼丝,有些会在线割铝板的上面固定一块钢件一起线割。不够经济
楼主铝件直接用加工中心钻铰孔就行。
能具体说明下你的垂直度要求多少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深的孔 是通孔吗?感觉上做个胎具 用数显铣就行了

是通孔 数显铣 是用铣刀直接铣么。。。感觉会断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效率线切割并不好,3个的孔30并不厚,从工艺钻头上想办法钻吧。

现在是用精雕机点孔 然后钻床两头钻孔的 感觉不怎么垂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垂直度多少,0.01还是0.1?。。。。。。。。。。

没这么高要求 是插3mm的圆杆的 长200 不能看起来明显不垂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觉得线切割割铝件效果应该不好,这个东西上机床挺好的,批量的画也快。铝件打孔效率高的,而且装夹好,垂直 ...

目前全是用线切割做的 的确不是太好 效率慢 光洁度还不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铝价在加工中心上做就可以了,比线切割快多了,孔的垂直度不好的话,有可能是内孔的表面粗糙度不好,再 ...

没这么小的刀啊 最小能做到4.8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铝价在加工中心上做就可以了,比线切割快多了,孔的垂直度不好的话,有可能是内孔的表面粗糙度不好,再 ...

我这好像是用精雕机 雕的

网友G:
估计钻头的问题,普通钻头3mm实际上是比较软的,再加上手工修磨,钻头不正,可以换一下钻头,改成硬质合金钻头,3只,一只中心钻,一只15mm左右的,一只40左右的,伸出长度尽量短一点,估计会好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通孔 数显铣 是用铣刀直接铣么。。。感觉会断刀啊

用钻头就行 铣刀也可以 不会断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做什么的,我们是忠旺的,是否可以合作下。

同事啊

网友:
线切做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估计钻头的问题,普通钻头3mm实际上是比较软的,再加上手工修磨,钻头不正,可以换一下钻头,改成硬质合金 ...

同意

网友:
用钻头钻,铣刀扎一下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全是用线切割做的 的确不是太好 效率慢 光洁度还不怎么样

可以考虑机床上钻头钻,钻头装上后丝表打跳动,钻头磨的好的话可以达到0.02mm以内的,这样快的。如果能达到基本没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