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R50跟100算不算重复标注?

楼主(2018-05-21):
如下图,如果严格按机械制图标准来考虑,请问R50跟100算不算重复标注。

网友:
不算,你标注这个给出来的信息就是这个是个圆弧,不标准的画说是椭圆抛物线都可以的。不严谨。

网友(点评):
一语中的!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肯定不算啊 理由和2楼差不多

网友A:
应该标为“R”就可以了,有国家标准可查。

为什么只标R,主要是为了说明圆弧半径的实际尺寸随长孔宽度的变化而变化,以适应其公差。

若标为“R50”,怎么解释尺寸100和R50的公差?

网友(点评):
这才是正解

网友:
只标注R即可

网友:
标注的要素不一样,当然不能算重复标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标为“R”就可以了,有国家标准可查。

为什么只标R,主要是为了说明圆弧半径的实际尺寸随长孔宽度的 ...

学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标为“R”就可以了,有国家标准可查。

为什么只标R,主要是为了说明圆弧半径的实际尺寸随长孔宽度的 ...

腰型孔就是这么标注的

楼主(2018-06-26):
引用 网友A:
应该标为“R”就可以了,有国家标准可查。

为什么只标R,主要是为了说明圆弧半径的实际尺寸随长孔宽度的 ...

但现在有个问题,我这是高中,只给讲最基本的。不是正规的机械专业的机械制图课。而且考试,要么标R50要么不标R50,不会只标R,那么该怎么解释?此外,如果不考虑公差,算不算重复?(因为是高中讲基本的制图知识,所以不考虑公差)

网友:
我只看看,不说话!~

网友:
不算,R是为了强调圆的,不标我就可以做椭圆(抛物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