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库文件调用问题

楼主(2018-05-21):
针对这个问题解决就好,不要说其他插件什么的,谢谢!

网友:
看起来很横的样子,谢谢!

网友:
是链接不对
检查一下:是不是生成之后又编辑过,保存时没有按照规则;或者生成的时候链接就有问题
SW会有一些问题是没有遵守SW特定规则而出现问题(要命的是没有提示),而这些规则有时挺隐晦的。最好的办法是仔细看官方教材(版本要对),然后试在官方教材中没有提到的情况

网友:
1.找到solidworks安装文件夹C:\Program Files\SOLIDWORKS Corp\SOLIDWORKS\Toolbox\data utilities
2.打开sldsetdocprop.exe
3.将保存的库所有零件属性状态改为否----更新状态
搞掂!

补充内容 (2018-5-21 15:18):
toolbox零件改为普通零件两个方法:1.别存为stp;2.sldsetdocprop.exe

补充内容 (2018-5-21 15:21):
另存为

网友(点评):
这个办法试过,不行的,谢谢

网友:
看图中的标准件零件状态明明是toolbox零件状态啊,你都还没有改属性,你应该知道toolbox零件和普通零件的图标是不同的吧,toolbox零件要改为普通零件状态才不会变的。

网友(点评):
可是把文件放在另一台电脑,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