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定位锁住机构,求助

楼主(2018-05-21):
求助各位机械大神!!我想把图中紫色的电动旋转台用手动旋转代替,思考一个机构完成旋转90度自动锁紧,再手动解锁(即现在这个状态锁住,然后手动按下一个按钮或操控一个机关什么的使之解锁,然后圆筒旋转到和平移机构水平的位置后再次自动锁住,同理再次按下机关可解锁)要求锁住没有晃动,本人是刚入机械设计行的实习小白,还希望各位机械大牛们给小弟指点一二!!

网友A:
这个可以考虑用一个转台气缸,由电磁阀控制,按扭接通电磁阀,操作者按按钮后转台气缸旋转,这样和你手动是一个道理,反而更方便。

网友B:
和楼上差不多,旋转气缸配个手动阀或电磁阀,首尾两个位置做限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考虑用一个转台气缸,由电磁阀控制,按扭接通电磁阀,操作者按按钮后转台气缸旋转,这样和你手动是 ...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楼上差不多,旋转气缸配个手动阀或电磁阀,首尾两个位置做限位。

多谢!!

网友:
可以参考蝶阀的锁紧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