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问题,设计小了3mm,有影响吗?

楼主(2018-05-21):
轴承型号S6302-2Z;早期的设计人员没有按照手册上面的轴肩最小值进行设计,设计小了3mm,这个会对产品造成什么潜在的影响吗?

网友:
问题不大,台阶能顶住轴承端面而不是轴承R角就可以的

网友A:
不好!

实际的干出来的定位轴肩的直径da=18mm,轴承内径=15mm,那么定位轴肩在半径方向只有(18-15)/2=1.5,定位轴肩那个地方再倒个0.5的角,轴承内圈在轴向还能定住位吗?

网友:
加个套筒

网友B:
问题不大,关键看有没有轴向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不大,关键看有没有轴向力

有一定轴向力,之前有发生过轴承轴向位移1mm,卡环变形

网友(点评):
那还是按手册来吧

网友:
这个要看工况了,有轴向力的话,影响使用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

实际的干出来的定位轴肩的直径da=18mm,轴承内径=15mm,那么定位轴肩在半径方向只有(18-15)/2= ...

看了一下,实际轴肩和轴承接触只有1mm,这样会不会存在轴承装配后偏移……

网友C:
楼主有个帖子就是这个设备异响的问题吧, 解决了吗?
会不会和这个有关呢?
有结果的话,给大家讲讲呗,学习下。
我觉得你的轴承有加润滑脂的,用-2Z怎么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个帖子就是这个设备异响的问题吧, 解决了吗?
会不会和这个有关呢?
有结果的话,给大家讲讲呗, ...

异响那个研磨合金的砂轮片原来用的380粒度现在私自改为150了,重新用了380的有部分已经好了,现在还有一小部分没办法解决,我拆开发现轴承位移,所以我整体测量一下轴的尺寸,发现这个轴肩不太符合要求小了3mm,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网友:
力不大能顶住就行

网友:
楼上谁不是说了吗,加个套筒完美解决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实际轴肩和轴承接触只有1mm,这样会不会存在轴承装配后偏移……

1mm的轴肩太小,沿轴向车掉5mm
以上,做一个定位套筒,套筒外径为21mm,内径与轴做成小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m的轴肩太小,沿轴向车掉5mm
以上,做一个定位套筒,套筒外径为21mm,内径与轴做成小间隙。

之前问题没描述好,这批产品轴承都是组装好了,不能拆卸了,所以轴套用不了,我网上查了没有详细描述,如果轴肩尺寸偏小会造成的影响有哪些……

网友:
装好了也可以拆吧…不按推荐数值加工,真心什么问题都有可能出现,最基本的就是轴承在轴向窜动了,再来个角度,异响,卡死都正常

网友:
没有太大问题,很难有这么大轴向力把这样的轴肩顶坏,如果有,那轴承早就被顶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