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检测螺纹与内孔的同心度

楼主(2018-05-21):
如下图,螺纹M11.5*0.45与内孔φ11.16的同心度改如何去检测,或者是否可以制作工装检具?请大神们指点

网友:
加工中心是顺着孔的倒角来攻丝的,所以,孔和螺纹的同轴度不会太差的,如果是车床加工的话,0.01mm左右的同轴度是可以保证的,加工中心应该也差不多吧,以前遇到过孔和矩形螺纹测量同轴度的,因为矩形螺纹螺距比较大,三坐标探针可以在内螺纹壁上取4、5个点,测量的结果是0.005mm,楼主这种情况因为攻出来的丝也会有偏差存在的,拧进去的螺栓也会有一个径向窜动,能保证在0.01mm左右,基本上是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点评):
检测的意义的确不大,非要检用综合塞规

网友(点评):
是的,个人认为,需要检测的意义不大,特别还是一个内孔面的螺纹

网友A:
为什么会有11.5的螺纹?

网友(点评):
是非标的

网友:
可以做同轴度螺纹塞规

网友:
新机器的话应该是百分百的,不可能有误差的咯,就算有,那也真的是微乎其微,老机器也不会差到哪里去,除非你是二次装夹

网友B:
这个之前都没听过螺纹还要检测同轴度的 用三坐标应该可以检 做工装的意义不大 因为同轴度也就是一两道 工装精度都不一定能保证得了这些 再检测的数据也不会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之前都没听过螺纹还要检测同轴度的 用三坐标应该可以检 做工装的意义不大 因为同轴度也就是一两道 工装 ...

所以比较郁闷,但确实这个螺纹与内孔要求较高,现在被客诉这个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会有11.5的螺纹?

非标螺纹

网友(2018-11-06):
一次装夹完成的情况下  除非机床有问题  一般不会超过0.01
也没有检测的必要  检测时还有误差呢

网友:
可以做一个螺纹环规,配合螺纹后在测试同心度,如果是一刀加工出来的话不用担心同心度,机床好的话同心度可以保证在5μm以内

网友:
有同轴度螺塞的,自制一个。不过这个有意义吗?螺纹公差大,有可能把同轴度误差吃进去了。

网友:
一次装夹的话绝对0.01以内,没必要,你被投诉时因为车过了然后旋合有间隙?

网友:
一次性装夹,应该能保证这个同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