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想做个焊接平台,使用什么减速机好或者用什么结构

楼主(2018-05-21):
减速机固定在板上

减速机这边要承受轴向力跟径向力,大于300kg

减速机这边要承受轴向力跟径向力,大于300kg

网友:
有限 分度 可以考虑 凸轮分割器。

网友A:
伺服电机的话用行星减速机,直联就行

网友:
楼主做出来了,可以分享下,我们公司也需要做这方面的焊接平台

网友B:
搜索一下,伏枥大侠发过类似的还提供了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索一下,伏枥大侠发过类似的还提供了图纸。

搜什么关键字啊

网友(点评):
http://www.cmiw.cn/thread-33315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的话用行星减速机,直联就行

行星减速器轴直接连出来,这么重能承受么,轴向跟径向都有力啊,300kg以上

网友(点评):
看是什么减速机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行星减速器轴直接连出来,这么重能承受么,轴向跟径向都有力啊,300kg以上

那换成直角的旋转平台,采购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换成直角的旋转平台,采购即可

你说的是分割器么,分割器只能固定的旋转角度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分割器么,分割器只能固定的旋转角度不能用

淘宝上搜下,伺服旋转台

网友:
变位机结合焊接平台,我以前有发过类似帖子,可以看看。

网友:
以使用中空旋转平台喔~
给个STEP檔,可以帮你试算
底下还有个范例视频,你可以看看!
-

网友(2018-06-25):
当然适合用中空旋转平台,减速机与盘面直接连结,
你的负载是多少?

网友:
曲柄也可以吧

网友:
行星减速机可以的达到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