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功率泵出厂压力怎么设置

楼主(2018-05-21):
请教各位:
恒功率泵出厂时的压力怎么设置,就是到达这个设置压力,开始沿恒功率曲线开始变化
参数:
泵流量:89.7L/min
电机功率:22KW
如果把这些参数给厂家,厂家会将压力设定在多少MPa?

网友:
附件图片是恒功率柱塞泵的恒功率流量与输出压力之间的关系曲线。柱塞泵的压力由阀芯一端的弹簧设定的。

网友:
按你已有条件大约会给14MPa。

网友:
恒功率点是根据提供的功率参数,设定泵全排量情况下能达到的最大压力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