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展开长度?

楼主(2018-05-21):
在SOLIDWORKS中一个钣金件中有多个折弯R角,请问大家是如何计算展开长度的,谢谢!PROE中可以单独为每个弯做扣除的。

网友A:
直接展开不就有长度了嘛
有软件还要算什么呢?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像附图那样解压平板模式可以得到展开的尺寸,前提是你画的零件是钣金模式,如果是画界面直接拉伸的是不行的。

网友:
钣金展开

网友:
同解,钣金展开,这些都是一个平板折弯的

网友:
solidworks可以对每个折弯单独进行折弯扣除设置

网友:
楼主这软件用的事相当的666

网友:
展开的长度 需要填写正确的 K因子 或者折弯扣除的。至于什么是正确的,根据材料  厚度  折弯角度来确定。例如正常冷轧钢板 1.5厚的板 折弯内角R1.5 折90°时候 折弯扣除为2.7左右。

网友:
其实SW默认的参数就足够了,直接用平板模式就ok了

网友B:
SW里面有钣金模块,楼主可在此模块中用软件自行展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展开不就有长度了嘛
有软件还要算什么呢?

软件也是要设定,这样展开才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里面有钣金模块,楼主可在此模块中用软件自行展开

自行展开没错,但要设定系数才准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也是要设定,这样展开才准确。

你这个一定要这么准的话,那要去查手册了,对应的材料系数各有不同

网友:
中性面长度

网友(点评):
大圆弧的钣金件可以,90度,折弯半径很小的钣金件就不准了

网友C:
分两部分算,直角折弯的用扣除算长度,大圆弧的算中性层长度。两个长度加起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两部分算,直角折弯的用扣除算长度,大圆弧的算中性层长度。两个长度加起来就可以了

谢谢你,是这样的。

网友:
在钣金里建模,直接就可以展开了

网友:
受到启发了

网友:
这个没有玩过呢.....

网友(2018-06-29):
钣金展开就有了·······

网友D:
折弯K因子:SW默认折弯中性层系数是0.5,R和T的比值为1时,对应的K因子是0.325。薄板一般下模20,尖刀折弯,所以我们都是按照0.35计算。厚板严格按照K因子系数计算!即上模和下模符合计算要求。否则要结合设备和工艺随时微调系数。直到试制完全符合尺寸要求。
折弯扣除:冷板有对应的扣除系数。主要用于薄板件。这个每家钣金企业都有。如果需要,可以私聊我。折弯系数表以及K因子系数表都可以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折弯K因子:SW默认折弯中性层系数是0.5,R和T的比值为1时,对应的K因子是0.325。薄板一般下模20,尖刀折弯 ...

谢谢你!

网友:
展开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