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固定住监控机?

楼主(2018-05-21):
如图,下面是亚克力板(板上可以打孔),上面是监控机DVR(上面没有对外连接固定的螺丝孔),一般这种的怎么将监控机固定在亚克力板上的?
其他物件一般都有螺丝孔的就比较好弄,用螺丝固定即可。

楼主:
一个在上一个在下,亚克力可以任意打孔

楼主:
图在这里

网友:
看不到图兄弟

网友:
图片是要上传的啊~不能拷贝粘贴。

编辑一下,点击编辑器上小图标上传。

网友:
弄块板来固定,板和亚克力锁

网友:
图片请看我这里

网友:
亚克力板好说,钻孔没问题的,监控机就有点麻烦,如果能钻孔固定是最好最结实的,实在不行就用胶水吧

网友:
无图无真相啊!上面结构件没孔考虑做压板

网友:
DVR下面托一块板,这块板就可以与你的亚克力板用螺丝连接了~~
PS 其实我是等着看图的

网友:
哥俩好够用不?

网友:
机械社区使用指南(更新中)
http://www.cmiw.cn/thread-774270-1-1.html

网友:
一般都是采用膨胀螺丝紧固的。

网友:
亚克力开孔,做个钣金件勒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