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字钢与H型钢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05-21):
今天有个设备的机架在设计,材料我选用的工字钢,我们通常都是直接从标准件库里面调数模,但同事看到后说我调错了,一定说是H型钢,不是工字钢。虽说是个简单的争论,但我们足足吵了半个小时。

争论结果如下:

工字钢如名所示,是一种“工”字形截面型钢,上下翼缘内表面有倾斜度,一般为1:6,使得翼缘外薄而内厚,因此造成工字钢在两个主平面的截面特性相差巨大,在应用中难以发挥刚才的强度特性。虽然工字钢市场上上也出现了加厚工字钢,但工字钢的结构已经决定了其抗扭性能短板。
H型钢是当今钢结构建筑中应用广泛的型材,它与工字钢相比有很多区别。首先是翼缘,其次翼缘内表面没有倾斜度,上下表面平行。H型钢的截面特性要明显优于传统的工字钢、槽钢和角钢。

工字钢截面受直压力好,耐拉,但是截面尺寸因翼板太窄,不能抗扭。H钢则反之,两者各有优劣。

网友A:
H型钢的翼缘的上下面是平行的,而且和同规格的工字钢相比,翼缘较宽,能够在翼缘上打孔安装设备或设备底座。

H型钢截面的力学性能比工字钢好很多。工字钢跟窄翼缘的H型钢(HN)截面性能类似。

网友B:
工字钢做一些滚轮导轨不错^_^

楼主:
引用 网友A:
H型钢的翼缘的上下面是平行的,而且和同规格的工字钢相比,翼缘较宽,能够在翼缘上打孔安装设备或设备底座 ...

大侠说的在理,我也是这样跟同事解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字钢做一些滚轮导轨不错^_^

确实如此,也很像我们汽车零部件上的滑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字钢做一些滚轮导轨不错^_^

感谢提示

网友(点评):
共同探讨

网友C:
你这个H型钢和工字钢的比较。我前几天在一个机械的公众号号看到了一篇一模一样的!

网友D:
很多人分不清H钢和工字钢,简单说H钢翼板截面是近似矩形,工字钢翼板截面类似半个椭圆
另外H钢除了焊接的还有热轧的,通常我们用的是热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H型钢和工字钢的比较。我前几天在一个机械的公众号号看到了一篇一模一样的!

图片是下载的,文字我增加了自己的见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多人分不清H钢和工字钢,简单说H钢翼板截面是近似矩形,工字钢翼板截面类似半个椭圆
另外H钢除了焊接的 ...

车间里的行吊应该都是H型钢的吗?

网友:
主要看应用场合了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车间里的行吊应该都是H型钢的吗?

我见到的都是H钢,H钢可以承受多方向的力,并且形状比较规整,铆焊件都是用H钢,工字钢只能承受一个方向的力,多用于简单的横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见到的都是H钢,H钢可以承受多方向的力,并且形状比较规整,铆焊件都是用H钢,工字钢只能承受一个方向 ...

哦哦,原来是这样,车间行吊比较高,所以有时看不太清,总感觉相似工字钢。

楼主:
是这样,各有千秋啦

网友E:
以前都是用工字钢,现在钢结构上用H型钢方便安装连接

网友F:
领会深刻,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都是用工字钢,现在钢结构上用H型钢方便安装连接

H钢不仅在工作上使用,而且建筑行业也是广泛使用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领会深刻,感谢分享

嗯嗯,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2019-06-04):
有国标的,可以学习下

网友:
貌似有国标吧 可以看一下,H型钢好像是焊接的

网友(2020-07-24):
真没研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