镗孔跳动大,求指教

楼主(2018-05-21):
各位大师,加工过程中碰到点问题,特意来请教各位。
设备是倒立式数控车,刀具不动,主轴旋转及进给,23/20孔使用一把镗刀,8/10使用另一把镗刀。
已知,8/10孔对外圆(基准A)跳动OK,0.01mm左右。23/20孔对外圆(基准A)跳动也OK,0.01mm左右。
为什么23孔,20孔以8/10孔为基准(B-C基准)测量跳动会超差,0.03mm左右。

网友A:
1.想不出你是怎么以8/10孔为基准测得23孔,20孔这个楼主要出来给说说才好。
2.如果你的基准变了那么测量工具和方法估计也变了,所以测出的结果也就不好保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想不出你是怎么以8/10孔为基准测得23孔,20孔这个楼主要出来给说说才好。
2.如果你的基准变了那么测量工 ...

三坐标测量的,就是B-C基准啊。

网友:
0.03的跳动你是用什么方法测量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你是怎么检测的,三坐标必须一个平面和外圆或内孔为基准

网友:
有点奇葩了么

网友:
你这个工件有多长,首先你这个以所夹外圆处为检验基准是不合理的,应该以加工后的表面或者经校正过的表面为基准检验

网友:
就这个工价,你都不用三坐标,加工完,直接在机床上打表,8/10孔、23/20孔你看看跳动是多少,应该不会差的,如果在机床上也有这种问题,那么就是机床本身精度不好,需要维修调整

网友:
确定测量的工件摆正了吗?测量手法正确?

网友:
解决办法就是提高刀具刚性,要么加大刀杆尺寸,要么改进刀杆材料,要么就只能牺牲效率(降低转速、进给或者吃刀量,当然这么干最不划算)。

网友:
估计是测量误差

网友:
你这个选用的基准都不同肯定会有偏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