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计一个升降运动电路

楼主(2018-05-22):
单相带齿条交流减速电机,交流接触器,行程开关,时间继电器,怎么设计一个升降运动电路...

楼主:
升降通过电机正反转控制

网友A:
我的想法是:给一个开关量或者IO信号—>电机启动正转并自锁,机构上升,行程开关检测到信号—>电机减速,到位后检测—>电机抱闸,机构停止。
下降同理。
不懂为什么楼主会给出时间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想法是:给一个开关量或者IO信号—>电机启动正转并自锁,机构上升,行程开关检测到信号—>电机减速,到 ...

因为设置一个时间t,开关控制电机下降之后,时间t开始倒计时,倒计时结束,电机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