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图层颜色问题

楼主(2018-05-22):
inventor工程图图层颜色导出后在CAD中打开用monochrome.ctb样式打印为什么不是黑色??

网友A:
这个要改制图图层颜色控制器,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改制图图层颜色控制器,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是不是把打印替换的颜色全部改成黑色,我改了啊,还是不行,为什么256种配色都替换不了inventor导出的颜色

楼主:
我知道了,在导出的时候有设置

网友(2018-07-07):
我也遇到你一样的问题,请问如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