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扰很久的问题:快速锁紧机构

楼主(2018-05-22):
手头有一个设计需求,一直找不到好的方案,请大家出出主意。
要求:快速锁紧机构,夹住直径35mm-50mm的钢管,要能一次操作就锁紧,不同直径的炮管不需要调节就可以直接安装。还要一键弹开。
正在考虑棘轮结构,实现起来好像有点麻烦。
大家出出主意呗

网友:
气动锁紧装置

楼主:
忘说了,是要手动锁紧的

网友A:
上气动。

理论上手动结构需要操作2次,就算用四连杆把两次操作合成到一个操作手柄上,效果也要打个折扣

网友B:
楼主说清楚点呗。
锁紧后要什么动作?管子长度?。。。。

网友(点评):
什么管子 我看到、炮管 、两个字了,小心查水表

网友(点评):
楼主,老实交代。泄密了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气动。

理论上手动结构需要操作2次,就算用四连杆把两次操作合成到一个操作手柄上,效果也要打个折扣

手铐的结构是否可行
一直往里面收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清楚点呗。
锁紧后要什么动作?管子长度?。。。。

管子长600mm。只要收紧就好了,搭载在移动小车上

网友:
旋转开合机构  像相机的机械镜头那样

网友:
上图好解决

网友:
螺旋夹紧

网友:
丝杆行吗?台钳不就是你说的这样的。千斤顶的方式也行,用手动阀+单向阀就行,不过最好用气的。

网友:
建议采用连杆或者旋转机构

网友:
这种手动压紧机构,不建议自行设计,可购买手动快速压钳,方便快捷的实现这个动作。

网友:
连杆或者凸轮。快速夹紧,快速松夹。

网友:
看看这个结构会不会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