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机械设计手册说普通车削比自动车削达到的精度还要低?

楼主(2018-05-22):
RT,普通车削还可以达到IT6,为什么自动车削就到IT8了?

网友A:
可能卡盘装夹的精度还是挺高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卡盘装夹的精度还是挺高的啊

呃,实际上不是都认为自动车床的精度应该更高么?

网友:
相同导轨精度和丝杠精度情况下,自动车削明显比普车精度高,伺服电机电机控制精度很高的,编码器一般都23位了

网友B:
楼主题目跟你写的内容相反了

网友C:
普通车削考验的是人,自动车削考验的是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题目跟你写的内容相反了

感谢提醒!确实反了

网友:
高精密的东西,不是很复杂的,还是要人为控制精度。设备不靠谱!

网友:
精度高低还真没法从机床上来区分,同样的机床,不同的厂家生产的精度不同,加工出来的产品精度也就不同

网友:
实际生产中确实是这么回事

网友D:
普通车床的加工是每件测量的,然后手工二次调整,可以控制精度,
但是自动车床一般都是大批量加工,很难做到每件测量再进行调整,所以精度较低

网友E:
这个问题不是那么肯定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普通车削考验的是人,自动车削考验的是设备。

非常赞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普通车床的加工是每件测量的,然后手工二次调整,可以控制精度,
但是自动车床一般都是大批量加工,很难做 ...

这样说倒是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不是那么肯定的吧

主要是机械设计手册关于加工这块注明的可达到的加工精度,普通车床能达到的精度是高于自动车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