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该盒子如何挂在墙上?

楼主(2018-05-22):
请问该盒子如何挂在墙上?

网友:
没有挂点的话就做个建议的架子固定

网友:
墙上钻孔 打膨胀螺钉

网友:
螺丝朝外,这样的安装方式需要再贴一块平板材能固定的。

网友:
应该是有个板 板上上面是圆型下面是长圆型的那种孔(类似钥匙),直接卡进去的

网友:
挂板上做倒葫芦型孔,挂板后面垫起来的高度大于接线盒上露出螺钉的长度。这种方式也不是很好,如果设备长途运输,接线盒挂在设备内部墙壁上没有完全固定不太好。
这个安装方式可以改进一下,挂板的安装螺栓移到接线盒的安装螺栓之内,一会补一张图。

网友:
墙上钉个挂钩就行啊

网友:
这问题的意义何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