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方式的选择

楼主(2018-05-22):
各位道友,2mm不锈钢板折弯,是上面的折弯方式容易加工,还是下面的折弯方式容易加工?折弯没有要求,纯粹是为了防止钢板伤人,所以把锋利的边折弯,如图

网友:
第二种,定折直角不折其他角度,另外还要注意折弯的长度,防止折弯机碰刀头折不过来。

网友:
第二种比较常见,折弯比较容易;第一种都折成那样了,再压下平刀,就不会伤人了,但你得有折弯刀具。

网友:
第二种合适 第一种需要特特殊的鹅颈折弯模具

网友:
第二种 加工容易 第一种需要专有刀具

网友:
肯定是下面这种没有倒钩的形状容易折弯出的。

网友:
第二种容易很多,

网友:
为何不到现场问问折弯的员工?

网友:
第二种相对来说简单些,普通折弯机,两刀搞定。第一种我们这里需要在普通折弯机上折上面的一刀,下面的回勾部分要上滚边机。

网友:
如果只是纯粹的防止割伤人,为何不直接压到底,两面贴合

网友:
第二种简单,你可以了解一下“压死边”

网友:
感觉第二种不换位置就可以直接做完(不换刀,不换模)
第一种那个形状,我宁可打死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