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个关于齿轮图的疑问

楼主(2018-05-22):
请问图中
1.图中下方的0.1尺寸指的是什么?
2.分度圆的加工粗糙度为什么是Ra2.0这种非常规的粗糙度?
3.右上方齿顶标圆跳动0.01的台阶面什么面?

楼主:


网友:
0.1 这个 可不可以理解成 12宽 0.1MM深  然后那个跳动就可以解释了 至于RA2表示无解

网友(点评):
可以这个理解,不过这个台阶有什么用呢

网友:
坐等大神解释

楼主:
注:这图是出自成大先第五版机械设计手册第三卷14-204页齿轮标注示例

网友:
图要上下对应的看

网友:
这是起离合作用的齿轮?内孔是花键?

网友(点评):
内孔是平键,是机械设计手册上的示例。具体做什么用的不清楚

网友:
这种齿轮应该是非常规类型,批量不好做的,

网友:
0.1  12就是上端表示的外齿台阶,夸张画法;2.0粗糙度就是人家要求的无所谓了;台阶应该是检测用的。个人意见

网友(点评):
不明白检测齿轮为什么需要外齿台阶?

网友(点评):
估计和相邻内齿圈啮合用的,变速箱内见过这种齿轮。

网友:
牛逼的设计,服,真的服 这是卫星还是火箭上的零件啊

网友:
Ra2.0标的是分度圆吗?
表示的是齿面粗糙度?

网友A:
别听楼上各位胡说
1.齿顶圆上的台阶是找正带,宽12深0.1粗糙度1.6,跳动0.01
2.我们普遍理解的粗糙度0.8  1.6  3.2   6.3是国家定义的阶段性数值,根据粗糙度测量方式的定义,2.0是可测的

额外再抛出一个问题
技术要求:调质处理210~250HB
这个标注方式对不对?数字在前还是符合在前?

网友(点评):
第一次听说找正带。请问找正带是圆弧还是平面?在一个齿上有还是所有齿上都有?

网友(点评):
图纸上表示的找正带,相当于外圆,在找正带内所有齿上找跳动,车工找正时会转一圈找多个齿来测跳动

网友(点评):
滚齿之前找正用的,小齿轮一般用心轴定位,较大齿轮一般用找正台阶定位。

网友:
我理解  淬火深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听楼上各位胡说
1.齿顶圆上的台阶是找正带,宽12深0.1粗糙度1.6,跳动0.01
2.我们普遍理解的粗糙度0.8  ...

旧国标是硬度标注符号在前,如:调质HRC28—33
但具体哪一年我忘了,工厂标准化办公室下发了一个小册子,宣贯新国标,其中就有:调质HRC28—33  改为   调质28—33HRC

网友:
手册上找到这张图纸了。这张图下半部分画错了。这个齿轮的外圆不是同一个直径,也就是说,在12的宽度方向上,外圆直径切小0.2.圆跳动0.01就是这部分的外圆的跳动量要求。在第六版《机械设计手册》的第15-223页就是这个图。之所以说下部图画错了,是因为本书第15-222页(这张图的前一页)也有个类似的图,参照看一下就会明白。光洁度2.0就2.0呗,没啥奇怪的。用得少而已。3个问题回答全了。切这一段的目的是为了检测方便和方便找正,减少外圆精加工面积。(个人理解)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热心分析,讲得很有道理!

网友:
1.图中下方的0.1尺寸指那个台阶面的高度吧。
2.分度圆的加工粗糙度是Ra2.0这个没有毛病呀,Ra0.8/1.6等只是推荐使用,但Ra2.0也没有毛病。
3.右上方齿顶标圆跳动0.01的台阶面应是个标识面,可能是装配时需要使用。
只是猜想,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谢谢热心解答!

网友B:
从工艺角度看。
1,例如当螺旋角较大,齿宽较窄,要在加工中检测齿厚时,工艺上假如要求外圆整体对内圆基准跳动0.01,不易加工。而设计这12一段,可和内圆一刀下,很易达到要求。
2,且在装夹时以这为调准基准。

网友(点评):
讲得有水准,个人觉得这个回答对前面朋友说的找正带观点进一步完善和补充。两个答案都是精华答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工艺角度看。
1,例如当螺旋角较大,齿宽较窄,要在加工中检测齿厚时,工艺上假如要求外圆整体对内圆基 ...

我曾经这么做,但不会这么标,只会标在工艺图上。

网友:
楼上各位具体解释了台阶作用,我说的检测也是这个意思,没说明白貌似误导楼主了,不好意思。

网友:
我也见过有标注粗糙度0.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