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知道绝缘氧化信息

楼主(2018-05-22):
要求6063材质,绝缘电阻达到200兆欧/1000V,请问什么氧化能达到此要求,具体要什么工艺能满足,检测绝缘电阻的仪器是什么。

网友A:
如果连微弧氧化也达不到200兆欧,那么我也不知道那种阳极氧化可以了

理论上硬质氧化就可以达到1000V以上电压不能击穿,微弧氧化应该可以耐到2000V以上完全没有问题的

你们做微弧的,目前的测试极限可以告知一下吗

测耐电压的设备应该比较简单吧,淘宝上一搜一大把

网友:
涨姿势,感谢花哥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连微弧氧化也达不到200兆欧,那么我也不知道那种阳极氧化可以了

理论上硬质氧化就可以达到1000V以上 ...

我们的微弧是单极性的电源,膜层致密性不好,漏电流0.5mA,电压只能到800左右,但客户要求是1000V/200兆欧,这个中间有什么转换方式么?

网友B:
绝缘电阻测试也叫Hipot测试。国产的我们用的是同惠的,进口的日置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绝缘电阻测试也叫Hipot测试。国产的我们用的是同惠的,进口的日置比较好。

我用500V的电工用兆欧表测试结果都是大于500兆欧的能转怎么转换成1000V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的微弧是单极性的电源,膜层致密性不好,漏电流0.5mA,电压只能到800左右,但客户要求是1000V/200兆 ...

现在不都是双脉冲电源吗?

不过你可以确认下是不是测试的产品没有完全烘干

微弧氧化的膜层对湿度还是比较敏感的,需要和你们客人确定下测试条件,是否对湿度有一定的要求

或者,你们目前做的膜层大概在多少,膜层厚度和膜层致密性确定一切

楼主:
双脉冲电源是可以达到这种要求的,可以我们的电源是单脉冲的,也就可以走个耐蚀性,只能在硬质上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