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塑料蜗杆齿轮机构的扭矩效率

楼主(2018-05-22):
图中是塑料蜗杆与斜齿轮,塑料齿轮之间的配合传动。跪求整个机构的扭矩效率

网友:
因齿轮功率损耗特别小,可以忽略不计,则有电机的输出功率等于齿轮变速后的输出功率,而功率等于转矩乘以转速,因此有电机的转速乘以电机的转矩等于齿轮变速后的转速乘以变速后的转矩,进而得到电机转矩与变速后的转矩的比例关系等于变速后的转速与电机的转速的比例关系,例如:变速后的转速是电机转速的n倍,那么变速后的转矩就是电机转矩的1/n倍。详见机械设计教科书中的齿轮传动知识。

楼主:
我查找到的资料说塑料蜗杆斜齿轮的传动效率是0.5-0.6;塑料齿轮之间的传动效率是0.8;就是不清楚其扭矩的效率是否和传动效率是否一样?

网友:
扭矩的效率!扭矩有效率的吗?

楼主:
就是输入扭矩和输出扭矩的比例

楼主:
因为我要计算输出扭矩的大小,来选用马达的型号。就是不知道输入扭矩和输出扭矩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