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数控程序错在哪里了?

楼主(2018-05-22):
有个正在学习数控编程的小朋友编了一段程序,加工出来的零件不对,来求助(我不会数控加工编程),社区哪位社友懂这个,帮忙看看程序哪里不对?

所用数控系统为:

网友A:
这个程序出错的问题很多,点找的也不准确,没有考虑刀尖圆弧半径的补偿问题,在学校联系一下还可以,工作的时候可不能这样,还有就是西门子系统的编程比较智能化的,应该是可以直接在相关的模块中直接输入图纸的尺寸,程序自行生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出错的问题很多,点找的也不准确,没有考虑刀尖圆弧半径的补偿问题,在学校联系一下还可以,工作 ...

谢谢指正!数控加工编程我一点都不懂,再次表示感谢!先转给小朋友

网友B:
这是最基础的数控车床编程,数车学习第一个零件就做这种,应该不会错的,他的程序太复杂了,用G00 G01 G71 G70和G03就可以完成的

网友(点评):
不过就这件要是真正要上机的程序,对于初学者也不是那么容易,最起码还没看到S,M,T,F

网友(点评):
@未来第一站 这类规则零件,程序该怎么编还是怎么编,只是具体做的时候精度和机床有关系,刚开始做首件需要到磨耗里控制一下放大一点,然后再改到中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最基础的数控车床编程,数车学习第一个零件就做这种,应该不会错的,他的程序太复杂了,用G00 G01 G71  ...

非常感谢你的指点!听你说你是做外贸的,这个你都能看懂!当刮目相看!,我把你的意见转给小朋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指点!听你说你是做外贸的,这个你都能看懂!当刮目相看!,我把你的意见转给小朋 ...

不客气的,要不要我编个给他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客气的,要不要我编个给他参考一下

谢谢!非常感谢你的热心帮助!期待ing!

网友B:
以广数为例
N0010 G97 G99;
N0020 S1000 M03;
N0030 G00 X100 Z100 T0101(X100 Z100是安全换刀点,根据实际毛坯大小和刀座情况设置);
N0040 G00 X34 Z2;
(如果平端面,这里需要加程序,根据实际需要切多少余量)
N0045 G71 U1 R0.5;
N0047 G71 P50 Q100 U0.5 W0.05 F0.2;
N0050 G00 X0;
N0060 G01 Z0 F0.1;
N0070 G03 X10 Z-5 R5;
N0080 G01 X10 Z-11;
N0090 G01 X28 Z-17;
N0100 G01 X28 Z-23;
N0110 G00 X100 Z100;
N0112 S1200 M03 T0101;
N0115 G00 X34 Z0;
N0116 G70 P50 Q100 F0.08;
N0118 G00 X100 Z100;
N0120 M05;
N0130 M3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出错的问题很多,点找的也不准确,没有考虑刀尖圆弧半径的补偿问题,在学校联系一下还可以,工作 ...

仔细看了一下,难道是我没明白这个图?是一个圆弧然后三条直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正!数控加工编程我一点都不懂,再次表示感谢!先转给小朋友

按照小朋友的思路,又详细的增加了坐标点,粗加工留了余量,精加工的坐标自己应该能找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小朋友的思路,又详细的增加了坐标点,粗加工留了余量,精加工的坐标自己应该能找到的

为什么不直接用G71 G70做?要一个个点去写?好像我们学的是两种套路

网友(点评):
初学的时候不建议使用模态化指令,毕竟西门子,发那科,广数,里面有些不一样的,还是先搞懂G0,G1,G2,G3等ISO指令比较好。

网友(点评):
你俩都非常厉害?

网友(点评):
明显是个大拇指,发出去却变成问号,真是醉了!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两位的热心帮助!

网友(点评):
@正在连接... 我是觉得这样根据切削计算太麻烦了,每个指令有自己的用处手操还是以方便为主,真的要一个点这样算其实用软件更好,软件可以刀路最优,用mastercam出个刀路验证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广数为例
N0010 G97 G99;
N0020 S1000 M03;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网友:
我看的一头雾水 很久很久以前学过BASIC语言 现在全忘了

网友:
没看懂第一张照片里的程序是干嘛的,圆弧车削没有G02或03,G21公制尺寸为毛反复输入

网友(点评):
没找到G54等,工件坐标等代码。好神奇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