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线绕线机

楼主(2018-05-22):
铜线自动绕线机现场图片如下,目前是人工上下料,上空料卷,铜线卷满后人工取出线头(线头卡在转盘上跟线卷一起转),线尾是自动切断,人工取线尾打结。要实现自动化上下料,目前要解决线头线尾的处理,各位大神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可供参考,或者有这种卷绕机的资料学习一下!

楼主:

铜线自动绕线机现场图片如下,目前是人工上下料,上空料卷,铜线卷满后人工取出线头(线头卡在转盘上跟线卷一起转),线尾是自动切断,人工取线尾打结。要实现自动化上下料,目前要解决线头线尾的处理,各位大神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可供参考,或者有这种卷绕机的资料学习一下!

网友A:
你这边线头线尾有什么异常?

网友B:
你这个设备结构是没法改成自动的了,想自动最少要双盘人工互换,送线侧面送才做起来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设备结构是没法改成自动的了,想自动最少要双盘人工互换,送线侧面送才做起来方便

目前就是两个盘互换的,只是需要人工取出卷满的线卷,要拿出线头,切断的线尾也是人工打结,然后取出产品。现在想把这一步也自动化,线尾的位置定不了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边线头线尾有什么异常?

异常没有,就是要把人工上下料改为自动化的。

网友(2021-09-05):
如果没有特殊的要求,这个算是比较经典了      https://www.reposal.cn/zh/automatic-winding-machin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