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自动线整体时间

楼主(2018-05-22):
请教各位大神,类似汽车整体组装线的有做过吗,一般从设计到调试安装完成的时间是多少,借鉴参考一下。
最近我再做一条全自动线的策划,对于周期有点估不出来。工序有12道,大小肯定没有汽车那种大,估计也就直线型20米吧。
从人员和时间怎么去判断

网友:
整线时间,取决于占时最长的那道工序。所以只要分析,占时最长那道工序就可以

网友(点评):
老哥,他说的设计周期

网友(点评):
整线开起来,谁管周期啊,知道多少秒一个成品出来出来,就OK了

网友:
这个应该取决于设计的复杂程度和你的人力配置,而不是线体的长度

网友:
从设计难易程度及采购物料交期后期安装调试分配好时间就可以评估周期了。

网友:
你说下预算,差不多就有个感觉了

网友:
这个不同的公司不一样.
这条线你们以前做过相似的吗?采购的件库存有没有,加工商都多久做出来.几人负责这条线.
如果重新设计的话,设计/采购和调试周期就长了.

网友:
看设计的复杂程度啊,还有你人手和人员经验的硬实力。设计逼一逼,一周的进度硬是要三天搞出来也是可以的。
如果你说的是加工工件的周期,这就要看你找的厂家的能力了。这个是可以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