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佬,怎么把三爪卡盘直接安装在电机轴上?

楼主(2018-05-22):
求教各位大佬,怎么把三爪卡盘直接安装在电机轴上?电机转速不高,光轴

网友:
根据三爪卡盘与电机输出轴连接的结构设计过渡连接结构,做好轴向和周向定位,卡盘直接装在电机输出轴上可能性不大。

网友A:
楼主是要做电动三爪卡盘?

网友B:
做个过渡连接盘就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要做电动三爪卡盘?

所以是怎么连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过渡连接盘就行呀

求教过渡连接盘可以通过什么方式紧固在电机轴上呢?

网友(点评):
用涨套连接,容易保证同轴度

网友(点评):
三爪与过渡盘用过硬止口,只是,在车床上采用的是自车方式,这里没法用,效果会差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教过渡连接盘可以通过什么方式紧固在电机轴上呢?

平键或者轴套   看你电机输出轴是哪种键类型。我们电机上台架,用轴套结合联轴器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