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让铣床不能正常运行的办法?

楼主(2018-05-22):
我的厂有一台铣床,是我专用的,但是有时我不加班,或者我不在现场,就会有某些人来使用,说了也不听。。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铣床不能正常运行?且恢复起来容易,别人还不能轻易发觉问题所在的?

我想了好久,实在默驴技穷

网友:
这样做不太好吧,关键是别人还不能轻易发觉问题所在的,这个太难。
既然是专用不如让公司发个文,明令禁止,省去了纠葛。

网友A:
改成插身份证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插身份证运行,

墙都不服,我就服你

网友:
可以加装指纹锁
我们这有个部门就是这么做的
防止别人用

网友:
插钥匙通电 拔钥匙断电

网友B:
配电箱里面有保险管,你只需要把管主电机的那一路保险管下班时带走即可,顺便也把配电柜钥匙带走。

网友(点评):
我用几节铜线就让它动起来了。哈哈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主要是有可行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电箱里面有保险管,你只需要把管主电机的那一路保险管下班时带走即可,顺便也把配电柜钥匙带走。

电箱锁坏了。。。这个方法还行

网友:
指纹识别 虹膜识别 脑电波识别

网友(2018-09-10):
系统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