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物体采用什么方案

楼主(2018-05-23):
       设计方案要求大于20mm的行程,压力大约为5-20N可调,在压缩过程中,压到物体后持续保持恒定压力。       请问采用什么方案?   预想采用直线电机,但是问了一下店家,回答是压力不可调节,而且 比较小的压力要特别定制?!            难道用单片机或者PLC来控制电机上电压不能改变直线电机的推力吗?      或者有没有其它办法~?

网友:
可以用气动啊,用阀就能调压力了。超过20N直接泄压了,不是比你用电更方便?

网友:
用精密调压阀和气缸就能实现,因为气缸的输出力不受行程大小的限制,只收气压大小控制,只需要调节气压大小即可实现,如需要全自动调节的话,加一个电器比例阀即可

网友:
用电气比例阀控制比较合适,输出压力大小与给定的电信号大小有关系

网友:
用重锤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