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削液浓度检测

楼主(2018-05-23):
入行十二年才知道这个是白利度,一直当成切削液浓度用。昨天切削液供应商过来指导,这个读数需要乘上系数,简单来说磨削液到3,皂化液5~8就可以。我们之前都是加到8~12?

不知道这样对不对,还请各位师傅教导

网友A:
在金属加工行业中,基本上都是用折光仪检测切削液浓度,视加工件不同,切削液浓度标准一般在3-10%区间,切削液在配比中,基本都是按使用浓度将原液与水混合,切削液的兑水比例就依浓度而定。在机床运行中,也要定时对切削液浓度进行测量,以免浓度值过高或高低造成对加工件质量的影响。

网友B:
测量切削液,我们一般用的是上图那种,很好用,一般在6左右,加工出来的工件也没发现什么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切削液,我们一般用的是上图那种,很好用,一般在6左右,加工出来的工件也没发现什么不同

用的是一样的,您那磨削液和皂化液有没有什么不同的用法?

网友(点评):
机床用的就是一般的乳化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金属加工行业中,基本上都是用折光仪检测切削液浓度,视加工件不同,切削液浓度标准一般在3-10%区间,切 ...

我的疑问是我们说的浓度,是不是指的就是这个测出来的浓度?

网友:
我们一般的都是用折光仪

网友:
这个也只是测某些物质的含量,只能供参考。现场工作液的情况要复杂很多,随金属加 工液的品种、类型、使用时间、外界影响等,没有标准,更不可以教条。

网友(2018-10-05):
每种切削液的折光系数不一样的,这么说就是在忽悠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