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士乐油缸型号求助

楼主(2018-05-23):
我们现场有一台油缸是CDL1型号的,为什么我在力士乐官网只能找到CDL2型号的,CD系列里面根本找不到L1型的?

网友:
找厂家要

网友:
有可能你这个太老了,已经升级。找厂家

网友:
先搞清楚1和2各代表什么?看能不能替换。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
楼主没必要在意具体型号,力士乐是用字母加数字的形式来表示订货号的,这个号码是唯一的:R407999222。拿着这个号码直接去订货就可以了

网友(2019-09-02):
楼上都是大佬啊

网友:
这货可不便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