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直径深孔加工

楼主(2018-05-23):
请问各路大神 , 加工直径3mm 深110mm的 小孔  有什么好的方法、  加工的零件是42CrMo 锻造

网友A:
用高速台钻就行

网友:
主轴转速要快是肯定的。关键是排屑困难。那就要不停的退出,而且最好要润滑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高速台钻就行

忘记说材质了  是加工42CrMo锻造零件, 高速钻 会不会导致 钻头折断这类情况

网友(点评):
但凡深孔,都要高速,销薄,大概就是这个趋势,不论啥材料,钻孔时,硬度不能高于钻头吧

网友:
电火花吧,安逸。

网友:
可靠的办法,内冷 进口硬质合金钻头。高速钢深孔啄钻打法也可以只不过效率太慢,断钻头是肯定的~~~当然如果不是用机床,只是人工台钻打,断钻头应该会好点,效率不行

网友(点评):
能内冷是最好了,就是不知道有没有3个这样的钻头。

网友(点评):
@未来第一站 嗯,可以问问osg之类的,4的是有的

网友:
深孔钻床,带主轴高压出水,钻头也带内冷的,出水压力要达到80bar效果才会好的

网友:
用硬质合金钻头,孔深110不算深,转速不易过高,很好加工的

网友(2019-02-14):
深孔钻床即可解决此类小直径长径比大的轴类及其它形式的小直径深孔加工,我可以帮助您选取高性价比及适宜的加工方案。曹先生18092234337

网友:
了解一下震动钻孔

网友(2019-09-30):
建议使用枪钻加工 ,但是需要使用专用的深孔钻床。对压力要求14MPa,不然排屑困难。

网友(2019-11-06):
推荐使用枪钻加工,其它加工刀具都有风险。

网友:
广州擎川工业皮带 电话:15360624184(同v)祝商祺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记说材质了  是加工42CrMo锻造零件, 高速钻 会不会导致 钻头折断这类情况

您说的高速要多少转速?

网友(2020-03-28):
建议您使用专用的小孔深孔钻床,使用枪钻进行加工。但是呢,枪钻使用是有前提条件的,如果数量少我建议您采用外协加工的形式。
如果量大则可购买专用的小孔枪钻机床来解决。如果您需要这方面的帮助您可以联系我 18092234337  曹先生

网友(2020-08-05):
技术参数

主要参数

内容
规格
单位
备注
钻孔直径
φ1-φ8
mm
钻孔深度
≤500
mm
工件外径范围
≤60
mm
装夹形式
手动上料,气动定位夹紧

结构性能特点
◎ 采用卧式床身结构、线性导轨;
◎ 钻杆主轴采用GSM系列高速精密机械主轴,抗震性好,寿命长;
◎ 枪钻柄部为螺旋式夹紧,夹紧可靠,调节方便,精度稳定;
◎ 采用伸入式结构,极大的缩短枪钻长度,加工稳定性好;
◎ 采用专用工装,夹紧方式简单可靠;
◎ 加工采用枪钻切削、配置高压冷却及过滤系统,效率快、精度高;